求教,这个流程图能用程序实现吗?自己写了一个,实现不了

楼主:
sbit  k1=P1^0;

if(k2==1)
{
                 while(k2==1);
}
if(k2==0)
{
                    while(k2==0);
}

网友A(2021-04-10):
就是检测5秒内有没有按键按下对吧?

网友B:
用状态机 (FSM) 描述会比较合适。
这个状态机比较简单,应该很容易搞定。
复杂的状态机可借助工具,如 IAR 的 visualState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状态机 (FSM) 描述会比较合适。
这个状态机比较简单,应该很容易搞定。
复杂的状态机可借助工具,如 IA ...

感谢指导,感谢

网友C:
感谢大家的指导,这个程序写过来了

网友C(2021-08-21):
这个程序用状态机可以方便实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