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i2c 1602 hx711 dout一直高电平

楼主(2021-04-09):
89c52RC+hx711+i2c 1602显示。

问题:可以正常显示,但是hx711 dout 口一直高电平,造成读数一直为零。但是hx711外接5v电源又可以读数百度两天没找到解决办法。求高人指点!!

用本站参考程序加1602不加i2c转接板可以正常。说明hx711没问题

————————————————————————分割线————————————————————————————
之前调试sim800模块的时候把memory model 改为了large,改成small就好了

10kg电子秤程序+上线报警设置(加继电器)2021.04.07.zip

网友A:
大佬,我现在是遇到了Dout始终为高,卡在while(HX711_Dout)里,连个数据都没有,嘤嘤嘤,救救孩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我现在是遇到了Dout始终为高,卡在while(HX711_Dout)里,连个数据都没有,嘤嘤嘤,救救孩子吧

你这问题不跟我一样嘛

网友B:
先排除硬件问题。硬件不接会这样。再就是看时序对不对。先要拉低clk,再才能读状态。

楼主:
真是B了狗了,原来是我设置gprs模块的时候把memory modle 改成了large模式。改回small 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我现在是遇到了Dout始终为高,卡在while(HX711_Dout)里,连个数据都没有,嘤嘤嘤,救救孩子吧

我解决了

网友C(2021-12-13):
请问楼主,程序while(HX711_DOUT); DOUT一直处于高电平不就死循环了,不过后面一直没有消除DOUT为低电平的方法

网友D:
我的HX711好像坏了,我又换了一个能用了

网友E:
你要知道为什么改成small就好了

网友F(2025-03-11):
你好,求教一下,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