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控制汽车自动雨刷系统设计的几个问题

楼主(2021-04-09):
大家好,我需要大家的帮助,单片机学的不太好。但是我真的尽力了。我有以下几个问题,希望大家有会的能帮我一下。
1.步进电机用5V的还是用12V的比较稳定,如果用12V的话,如何完成电路的升压的问题,直接买升压电源吗?
2.步进电机用四相五线还是四相六线的?我不知道哪个比较适合雨刷系统的设计,或者大家有更好的推荐
3.步进电机驱动芯片,目前我了解到TA8935H、ULN2003、L298.不知道如何选择。
总结:我想知道如何选择步进电机和驱动芯片以及单片机芯片来完成这个设计。

网友A:
1.步进电机用12V的比较稳定。
3.步进电机驱动芯片,ULN2003比较通用。

网友B:
1.选12V的,直接用汽车电源;
2.这个没有限制,根据需要选,主要是驱动能力,用直流电机更简单些,有刷无刷均可。
3.驱动芯片要根据电机工作电流选。

网友C:
先说前提 你要控制汽车的雨刷电机 谁在汽车上用步进电机 太贵了 汽车雨刷电机都是普通的有刷直流电机 内部本身是个功率比较大的直流电机 然后一级涡轮蜗杆减速 涡轮直接输出驱动雨刷摆动

雨刷电机多见是5个出线 1根高速 1根低速 1根间歇 1根地线 1根火线 高速和低速是两组励磁绕组 每转一圈到止点 内部的开关会断开 这时候给间歇线供电 电机会转 如果是4线雨刷电机 少一根地线 因为汽车绝大部分是车身搭铁 雨刷电机的壳子就是地线了

比较老或者低配的车用一个单独的继电器控制雨刷间歇 而低速和高速是雨刷手柄直接控制 就是说 手柄上的间歇档是给继电器信号 而高低速是直接给电机供电 新的车型或者高配的把这个功能集成在供电管理模块里 这个模块控制所有车灯和其它用电器 就是说手柄的所有档都是给供电管理模块信号
下图里这个东西就是改造的独立雨刷继电器

下图里这个板子是改集中控制的雨刷控制 原理是集成在转向柱模块里 截取手柄触发信号 然后根据需要再给供电管理模块发信号 实现改变雨刷动作的目的 下面的绿色板子是原车的转向柱模块 上面黑色是后加的手柄截取和再输出板子

网友D:
其实楼主走偏了,既然是汽车的自动雨刷,为什么不把汽车的硬件最大限度的利用起来呢 ,包括电池,雨刷电机,你用单片机模拟出雨刷换挡开关就可以了,当然雨量传感器需要好好调试,这样不简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楼主走偏了,既然是汽车的自动雨刷,为什么不把汽车的硬件最大限度的利用起来呢 ,包括电池,雨刷电机 ...

你好我是用来学习的。暂时只需要能展示出来就可以了,等以后再慢慢完善..自动控制首先低速、中速、高速运作。手动控制实现间歇、低速、高速、点动、停止五种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步进电机用12V的比较稳定。
3.步进电机驱动芯片,ULN2003比较通用。

自动控制首先低速、中速、高速运作。手动控制实现间歇、低速、高速、点动、停止五种模式。我想问12V的话,直接在某一个宝买12V稳压电源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选12V的,直接用汽车电源;
2.这个没有限制,根据需要选,主要是驱动能力,用直流电机更简单些,有刷无 ...

自动控制首先低速、中速、高速运作。手动控制实现间歇、低速、高速、点动、停止五种模式。像我要实现这些功能,用5V的步进电机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说前提 你要控制汽车的雨刷电机 谁在汽车上用步进电机 太贵了 汽车雨刷电机都是普通的有刷直流电机 内部 ...

我是想通过这个diy来学习单片机技术,焊板子。因为我找的资料是用的步进电机,所以我也使用了步进电机,和步进电机驱动芯片。雨滴传感器模块等。请问我该如何选择型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楼主走偏了,既然是汽车的自动雨刷,为什么不把汽车的硬件最大限度的利用起来呢 ,包括电池,雨刷电机 ...

关于步进电机和驱动芯片,以及12V稳压电路还有些不太懂,能咨询你一下吗。像你说的,我可能偏了,本质没有那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