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PWM呼吸灯程序的几个问题,求解答

楼主(2021-04-09):
  这是我编写的PWM呼吸灯程序,但是只有在中断里面加上while(1)循环他才能呼吸。没有这个while直接就不亮了,但我看别人的呼吸灯函数中断内没有while循环也能呼吸,这是为什么?
  还有一个问题,加上while循环后的呼吸灯在逐渐变暗的时候“灯亮灭的抖动”明显,怎么能让他看起来流畅一点。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LED = P2^0;

u16 timer1, count, value;
bit flag;

void TimeInit()//¶¨ê±1us
{
        TMOD |= 0x10;
        TH1 = 0xFF;
        TL1 = 0xFF;
        TR1 = 1;
        EA = 1;
        ET1 = 1;
}

void main()
{
                LED = 1;
                timer1 = 0;
                count = 0;
                value = 0;
                flag = 0;
                TimeInit();
                while(1);
}

void Time() interrupt 2
{
        TH1 = 0xFF;
        TL1 = 0xFF;
        //while(1)
//        {
                timer1++;
                count++;
                        if(timer1 == 1000)
                        {
                                timer1 = 0;
                                LED = 1;
                        }
                        if(count == 100)
                        {
                                count = 0;
                                if(flag == 0)
                                {
                                        value++;
                                }
                                if(flag == 1)
                                {
                                        value--;
                                }
                        }
                        if(value == 1000)
                        {
                                flag = 1;
                        }
                        if(value == 0)
                        {
                                flag = 0;
                        }
                        if(value > timer1)
                        {
                                LED = 0;
                        }
                        else
                        {
                                LED = 1;
                        }
        //        }
}

网友A:
51是溢出中断还是匹配中断?如果是溢出中断的话,你的初值不合适,虽然逻辑没错但是定时器溢出太频繁了,根本无法正常运行。就模拟占空比控制LED而言,1ms时基绝对没问题。虽然写的很复杂,逻辑好像没错,修改定时器溢出时间后如果led显示不平滑可更改你的count。

网友A:
溢出时间重设,不然无法正常中断。减小count

网友B:
你在定时中断里面加while(1)的结果就是程序就在定时中断里面跑不出来了
将执行LED代码放到主函数里面,定时中断函数只负责计算时间 重置标志位

网友C:
PWM程序 STC89单片机 定时器做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820-1.html

楼主: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LED = P2^0;

u16 timer1, count, value;
bit flag;

void TimeInit()//¶¨ê±1us
{
        TMOD |= 0x01;
        TH0 = 0xFF;
        TL0 = 0xFF;

        //TR0 = 1;
        EA = 1;
        ET0 = 1;
}

void main()
{
                LED = 1;
                timer1 = 0;
                count = 0;
                value = 0;
                flag = 0;
                TimeInit();
        while(1)
        {
                TR0 = 1;
                if(timer1 == 1000)
                        {
                                timer1 = 0;
                                LED = 1;
                        }
                        if(count == 100)
                        {
                                count = 0;
                                if(flag == 0)
                                {
                                        value++;
                                }
                                if(flag == 1)
                                {
                                        value--;
                                }
                        }
                        if(value == 1000)
                        {
                                flag = 1;
                        }
                        if(value == 0)
                        {
                                flag = 0;
                        }
                        if(value > timer1)
                        {
                                LED = 0;
                        }
                        else
                        {
                                LED = 1;
                        }
                }
}

void Time() interrupt 1
{
        TH0 = 0xFF;
        TL0 = 0xFF;
        timer1++;
        count++;
}

我重新排了一下,这直接不亮了。。。

楼主:
时间我不知道怎么设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