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单片机怎么用定时器1,工作方式2

楼主(2021-04-09):
怎么用定时器1,工作方式2。编写程序使静态数码管间隔一秒循环显示0-9?我只知道怎么让静态数码管显示,但是0-9循环怎么搞?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sbit
LED1 = P1^0;//uint a;uchar i;
uchar temp;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 = z; x > 0; x--)
for(y = 120; y > 0 ; y--);}
void main(){
temp = 0x7f;    P1 = temp;
while(1)
{        for(i = 0; i < 8; i++)
{            temp = _cror_(temp,1);
P1 = temp;
delay(1000);            }    } }

网友A:
你这样学习很不好的
不会至少你得有代码,不管代码多少BUG
下载个STC-ISP,你会发现里面很多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学习很不好的
不会至少你得有代码,不管代码多少BUG
下载个STC-ISP,你会发现里面很多例程

好的,谢谢前辈

楼主:
第一个已经会了并且成功了,就是第二个,我只知道怎么让静态数码管显示,但是0-9循环怎么搞?

网友B:
0-9循环其实也是静态显示,动态显示是利用视觉延时用在显示多段数码管
看你单片机IO与数码管的硬件连接
如:P1 = 0x3E 显示0
      delay1S();
       P1 = 0x7E 显示8
       delay1S();
加上while(1)循环后就循环显示0和8 间隔时间为1秒

网友C:
把0-9建立一个数组,让他们循环显示,这里不是循环的,你动动脑筋让他循环起来
uchar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建立这个数组用来显示0~9的值

   void main()
{
  uchar i;       //定义一个变量,让他指定显示数组里的数字
  while(1)
  {
    for(i=0;i<1;i++)  //这不是循环显示,你自己可以改成循环显示
    {
      P0=~smgduan[i];
       delay1S();
     }
    }
}

网友D:
题目要求用定时器1,中断方式2实现数码管显示0~9,那你就需要用到定时中断
1,先去看如何初始化定时器,如何开启中断
2,中断服务函数以及中断号,如何编写中断服务函数。
3,中断服务函数内判断1s时间是否到达(当当的定时器模式2只有八位,故只有0~255),即使初值设定最小,也只能在12T模式下定时大概256us,所以在中断服务函数里面你就要用变量计算好到达1s的时间
#include<reg52.h>

unsigned char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char j=0; //数码管循环显示变量

void Time1_Init();
//不包含数码管位选,数码管位自行添加//
void main()
{
         Time1_Init();
         while(1);
}

void Time1_Init()
{
        TMOD=0X20;   //定时器1模式2
        TH1=0x05;    //定时---250us;
        TL0=0X05;    //重装值
        ET1=1;       //定时器1中断使能
        EA=1;        //总中断使能
        TR1=1;       //开启定时器1
}

void Time_Interrpt() interrupt 3
{
        unsigned char i; //计数变量

        i++;
        if(i==4000)    //定时到达1s
        {
                i=0;         //初始化计数变量i
                j++;
                if(j==10)
                        j=0;
                P1=smgduan[j];
        }
}

网友E:
这个用数组提前定义好数码管0~9的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E:
可以提前用数组定义好数码管0~9地址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