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模块如何变为上位机控制单片机下位机的串口

楼主(2021-04-10):
有哪位大神可以解释一下吗:
      最近我做了一个单片机的温度控制系统,最近想利用VB实现上位机对下位机的控制,但是只有电源模块,应该如何将电源模块在保障提供电源的条件下可以当作VB的串口,实现上位机与下位机的连接与数据传递。需要用什么转换模块吗?

网友A:
可以用单片机的串口,通过TTL转USB模块,连接到VB做的上位机。实现上位机对下位机的控制。与电源模块没有多大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单片机的串口,通过TTL转USB模块,连接到VB做的上位机。实现上位机对下位机的控制。与电源模块没有多 ...

是要去买一条TTL转USB的数据线,然后利用串口连接吗?  新手小白不是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