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梨膏 大佬看看为什么单片机串口无法接收数据?

楼主(2021-04-10):
串口模块: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uart.h"

uchar uart_num;
/**********************************
函数定义
**********************************/
/****
*******串口初始化函数
*****/
void Uart_Init(void)
{

         EA=1; //打开总中断
         ES=0;
   TMOD|=0x20;  //设置定时器1工作方式为方式2
         TR1=1;      //启动定时器1
   TH1=0xfd;            //波特率9600
   TL1=0xfd;
   SCON=0X50;      //允许接收
}

/****
*******串口发送一个字节函数
*****/
void Uart_Sent_Char(uchar date)
{
        SBUF=date;
        while(!TI);
        TI=0;
}

/****
*******串口发送字符串函数
*****/
void Uart_Sent_Str(uchar *date)
{
        while(*date != '\0')
                Uart_Sent_Char(*date++);
}

/****
*******        串口中断服务程序函数
*****/
void ser() interrupt 4
{
        static uchar string[1];                //接收一位数据,如果接收两位数据,则string[2]
        if(RI)
        {
                RI=0;
                string[0]=SBUF;
                switch(string[0])
                {
                        case('1'):  uart_num = 1  ;break;

                        case('2'):  uart_num = 2  ;break;

                        default: break;
                }

        }
}
主程序:#include "main.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key.h"
#include "motor_zhiliu.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adc.h"
#include "dht11.h"
#include "uart.h"

/**********************************
变量定义
**********************************/
uchar key_num = 0;                                                                                //按键标志位
uchar time_num = 0;                   //延时标记位
uchar flag_light = 0;
bit flag_person_cont = 0;             //人数总计,只确认有没有人所有用“bit”,只能是0和1
bit flag_per_add = 0;                 //判断人数增加
bit flag_per_cut = 0;                 //判断人数减少
bit flag_display_obj = 0;             //显示标志位
uint temp,humi,ch4_value,light_value; //温度,湿度,可燃性气体,光照强度的参数
extern  uchar light,uart_num;         //继承亮度参数
uchar send_buf[16];                   //发送数据包
/**********************************
函数声明
**********************************/
void Delay_function(uint x);                                        //延时函数
void Key_function(void);                                                        //按键函数
void Monitor_function(void);                                        //监测函数
void Display_function(void);                                        //显示函数
void Manage_function(void);                                                //处理函数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while(DHT11_Init());                //DHT11初始化
        Delay_function(10);                                                                        //延时10ms
        Lcd1602_Init();                                                                                         //LCD1602初始化
        Delay_function(10);                                                                        //延时10ms
        lcd1602_clean();                                                                                //清屏
        Delay_function(10);                                                                        //延时10ms
        Ds1302_Init();                      //时间芯片初始化
        Delay_function(10);                                                                        //延时10ms
        Init_timer();                       //串口初始化
        Uart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IR_per = 1;
//        ds1302_write_time();                               //向DS302写入时钟数据,只在第一次烧录时开启
        while(1)
        {
                Key_function();                                                                                //按键函数
                Monitor_function();                                                                //监测函数
                Display_function();                                                                //显示函数
                Manage_function();                                                                //处理函数

                Delay_function(1);                                                                //延时10ms
                time_num++;                                                                                                //计时变量+1
                if(time_num > 100)
                {
                        sprintf(send_buf,"温度:%.1f%℃",temp/10.0); //发送温度数据采用浮点型
                        Uart_Sent_Str(send_buf);
                        sprintf(send_buf,"湿度:%.1f%%",humi/10.0);  //发送湿度数据采用浮点型
                        Uart_Sent_Str(send_buf);
                        sprintf(send_buf,"蓝牙标记:%d",uart_num);  //发送湿度数据采用浮点型
                        Uart_Sent_Str(send_buf);
                        time_num = 0;
                }
        }
}

/****
*******        延时 x ms函数
*****/
void Delay_function(uint x)
{
        uint m,n;
        for(m=x;m>0;m--)
        for(n=110;n>0;n--);
}

/****
*******按键函数
*****/
void Key_function(void)
{
        key_num = Chiclet_Keyboard_Scan();        //按键扫描
        if(key_num != 0)                                                                                //有按键按下
        {
                switch(key_num)
                {
                        case 1:                                                                                                    //按键1
                        flag_person_cont = 1;                  //开灯
                        flag_light = 1;
                        break;

                        case 2:                                                                                                    //按键2
                        flag_person_cont = 0;           //关灯
                        flag_light = 0;
                        break;

                        case 3:                                                                                                    //按键3
                        flag_display_obj = !flag_display_obj;                                //一共4个模式//显示标志位+1
                        lcd1602_clean();                                                                      //清屏
                }
        }
}

/****
*******监测函数
*****/
void Monitor_function(void)
{
if(time_num % 5 == 0)                                                                                        //50ms检测一次
{
                ds1302_read_time();                                                                                                    //从DS302读出时钟数据
                Dht11_Get_Temp_Humi_Value(&temp,&humi);                                                                                                    //温度、湿度
                ch4_value = 100*((Adc0832_Get_Value(0)/256.0)*5);                                                                        //获取甲烷值
                light_value = (100 - 20*((Adc0832_Get_Value(1)/256.0)*5))*10;                        //获取光照值
        }
}
/****
*******显示函数
*****/
void Display_function(void)
{
        if(!flag_display_obj)                                                                                                    //界面1
        {
                lcd1602_display_str(1,0,"Light:");
                lcd1602_display_str(2,0,"LEL:");
                lcd1602_display_num(1,14,flag_person_cont);
                lcd1602_display_light(1, 6, light_value);
                lcd1602_display_gas(2, 6, ch4_value);
        }
        else                                                 //界面2
        {
                lcd1602_display_str(1,0,"Temp:");
                lcd1602_display_str(2,0,"Humi:");
                lcd1602_display_num(1,14,flag_person_cont);
                lcd1602_display_temp(1,6,temp);
                lcd1602_display_humi(2,6,humi);
        }
}

/****
*******处理函数
*****/
void Manage_function(void)
{
        if(uart_num == 1)
        {
                flag_light = 1;
        }
        if(uart_num == 2)
        {
                flag_light = 0;
        }
        if(ch4_value > 100)
        {
                in3 = 0;
                in4 = 1;
        }
        else
        {
                in3 = 0;
                in4 = 0;
        }
        if(time_buf[4] > 0x19|| time_buf[4] < 0x09)
        {
                if(!flag_light)                           //判断是否为关灯状态
                {
                        if(IR_per == 0)                                                                                                    //人体红外检测
                        {
                                Delay_function(1);                                                                    //1ms消抖
                                if(IR_per == 0)                                                                                                //人体红外检测为低电平,确认人数
                                {
                                        light = 2;
                                }
                                while(IR_per)                       //while循环,直到抬手跳出->按键按下没有松开的状态
                                {
                                        Key_function();                                                                                //按键函数
                                        Monitor_function();                                                                //监测函数
                                        Display_function();                                                                //显示函数
                                };
                        }
                        else
                        {
                                light = 0;
                        }
                }
                else
                {
                        light = 9;
                }

        }
        else
        {
                //两路红外检测人数,检测到有人进入时人数为1
                if(flag_per_add == flag_per_cut)
                {
                        if((IR_door_forw == 1)&&(flag_per_add == 0))
                        {
                                Delay_function(1);
                                if(IR_door_forw == 1)
                                {
                                        flag_person_cont = flag_person_cont;
                                }
                                while(IR_door_forw);
                                flag_per_cut = 1;
                        }
                        if((IR_door_back == 1)&&(flag_per_cut == 0))
                        {
                                Delay_function(1);
                                if(IR_door_back == 1)
                                {
                                        flag_person_cont = flag_person_cont;
                                }
                                while(IR_door_back);
                                flag_per_add =1;
                        }
                        if((IR_door_forw == 1)&&(flag_per_add == 1))
                        {
                                Delay_function(1);
                                if(IR_door_forw == 1)
                                {

                                        //此为出去时判断,再此不做处理,可添加
                                }
                                while(IR_door_forw);
                                flag_per_add = 0;
                        }
                        if((IR_door_back == 1)&&(flag_per_cut == 1))
                        {
                                Delay_function(1);
                                if(IR_door_back == 1)
                                {
                                        flag_person_cont = 1;
                                }
                                while(IR_door_back);
                                flag_per_cut = 0;
                        }
                }
                else
                {
                        flag_per_cut = 0;
                        flag_per_add = 0;
                }

                //通过人数判断开灯,并且灯的亮度与光强相反
                if(flag_person_cont == 1)
                {
                        light = (1000 - light_value)/100;
                }
                else
                {
                        light = 0;
                }

        }
}

网友A:
串口中断关闭了

楼主:
用串口助手调试串口一直没有接收数据

楼主:
温湿度请忽略

楼主: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motor_zhiliu.h"
#include "uart.h"
/**********************************
变量定义
**********************************/
uchar led_light = 0; //计数
uchar light = 0;     //灯亮的参数->0-10

/**********************************
函数定义
**********************************/
/****
*******定时器0初使化函数
*****/
void Init_timer(void)
{
//        TMOD &= 0xF0;                                                                                                  //清零 T0 的控制位
        TMOD |= 0x01;                                                                                                  //配置 T0 为模式 1
        TH0 = (65535-1000)/256;                                                         //配置 T0 重载值
        TL0 = (65535-1000)%256;                                                         //初值等于重载值

        TR0 = 1;                                                                                                    //启动 T0
        ET0 = 1;                                                                                                    //启动 T0 中断
        EA = 1;                                                                                                    //打开总中断

        in1 = 0;
        in2 = 0;
}
/****
*******T1计时中断函数

        1s的定时次数= 1/(12/11059200)=921600,16位计数器最大可计数65536次,所以通常定时ms为单位,比如定时50ms,则循环20次为1s,则计数次数为921600/20=46080,则初值为
        TH1 = (65535-46080)/256;  //重新赋初值
        TL1 = (65535-46080)%256;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3:为定时器1的中断号;  1:定时器0的中断号; 0:外部中断1的中断号; 2 外部中断2的中断号; 4 串口中断的中断号;
{
        TH0 = (65535-1000)/256;  //重新赋初值
        TL0 = (65535-1000)%256;
        led_light ++;
        if(led_light <= light)
        {
                in1 = 1;
                in2 = 0;
        }
        else if(led_light < 10)
        {
                in1 = 0;
                in2 = 0;
        }
        else
        {
                led_light =0;
                in1 = 0;
                in2 = 0;
        }
}

网友B:
串口1打印程序 可以打印3个十六位的变量 波特率9600 http://www.51hei.com/bbs/dpj-201660-1.html

串口发送 不需要while死等 串口接收执行软件复位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927-1.html

楼主:
我智障了,但是打开中断之后,我从串口助手发送字符1然后单片机接收到SBUF的是12544,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是我智障了,没开中断,现在有个新问题麻烦大佬们在解答一下,我用串口助手发送1然后单片机打印SUBF是12544这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