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GY370 24v直流有刷电机可以刹车?

楼主(2021-04-10):
有个项目  选用JGY370直流有刷电机   客户要求有刹车功能  可是我软件调了很久还是不行   我的思路是再正转的情况下先反转延时50ms然后关闭pwm  可是这样这个电机就失灵了就只会反转不会停   (单独的停止是可以停的)我去某一个宝问了很多技术说JGY370有惯性软件解决不了(只能近似) 要硬件电路设计可以解决 是这样吗

网友A:
在电机的正负极接一个大电流的MOS管
电机转动的时候,MOS不工作
一旦给电机下了停止工作的信号之后,电源供电断开
马上让MOS管工作,电机的正负极处于短路状态,这就是刹车了
如果效果不好,可以先短路0.3秒或者其它时间后,电机再反转0.2秒试一下

网友B:
你这个方法是反接制动,你需要检测电机不转后,马上去掉反接电压。这样才能刹车。但是并不保险,如果电机有负载,可能会被拉动。建议制动时电路串入电阻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方法是反接制动,你需要检测电机不转后,马上去掉反接电压。这样才能刹车。但是并不保险,如果电机有 ...

感谢你的回复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电机的正负极接一个大电流的MOS管
电机转动的时候,MOS不工作
一旦给电机下了停止工作的信号之后,电源供 ...

感谢你的回复  谢谢

网友C:
电机刹车就是短接制动,然后配合机械刹车,不能反转制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刹车就是短接制动,然后配合机械刹车,不能反转制动,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