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D12864程序理解遇到些小问题

楼主(2021-04-10):
请问诸位大佬下面这一小段代码该如何理解,希望有位大佬给详解一下啊(这段代码我截取的)
        while (1)
          {
                if(KEY0)
                {
                        if(i!=2)
                        {
                                __set_PRIMASK(1);
                                GPIO_ResetBits(GPIOB, ((uint16_t)0xC000));
                        }
                        Key_Test();

                        i=2;
                }
                else{

                        if(i!=5)
                        {
                                TIM3_Int_Init(50+Data0,320);
                                __set_PRIMASK(0);
                                GPIO_ResetBits(GPIOB, ((uint16_t)0xC000));
                        }

                        i=5;
                }
          }

网友A:
这个程序是按下2键和5键的对应的处理程序而已,
__set_PRIMASK(1)关闭中断
GPIO_ResetBits是设置STM32的io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程序是按下2键和5键的对应的处理程序而已,
__set_PRIMASK(1)关闭中断
GPIO_ResetBits是设置STM32的i ...

其实我最想问的是:GPIO_ResetBits(GPIOB, ((uint16_t)0xC000));  这句括号里怎么理解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