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DS18B20温度传感器的连接问题

楼主:
我想用DS18B20温度传感器测18650电池温度,是用直插式还是贴片式比较好?我用的是电池盒,位置放哪里比较合适?谢谢

网友A(2021-04-10):
主要是看你怎么和电池贴合,建议用封装好的如下图两种封装好的

网友B:
建议用直插的,放在电池中间(18B20四周都是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看你怎么和电池贴合,建议用封装好的如下图两种封装好的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直插的,放在电池中间(18B20四周都是电池)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