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知道这个电容的耐压是多少 m98 563j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04-10):
m98---563j

网友B:
这个看样子得400v以上吧,你得看具体电路电压,右边那个好像是个整流桥

网友C:
从外形看耐压是400~630V范围。

网友D:
耐压400V,56n的CBB电容

网友E:
100V的聚丙烯电容

网友A:
漏电开关上的小PCB,好像是三相的。黑色长条是个ic,有三个同样的电容,分别标有m98 m97 m94.百度上没这个系列的资料

网友F:
400~630V

网友G:
电容耐压标示:A表示1.0,B表示1.25,C表示1.6,D表示2.0,
E表示2.5,F表示3.15,G表示4.0,H表示5.0,J表示6.3.
举例:2E表示2.5*100=250V
  3A表示1.0*1000=1000V
2J表示6.3*100=630V
2G表示4.0*100=400V
2H表示5.0*100=5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