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esp8266—01s连着单片机的时候就烧不进程序,拔掉才可以烧进去?

楼主(2021-04-10):
(无正文)

网友A:
是不是串口rx.tx重叠了

网友B:
为什么要插着单片机烧写8266?三者接在一起,先不说电平互相影响,如果单片机里的程序有对串口进行操作,肯定会影响到8266的烧写。

网友C:
因为8266占用了RXD和TX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串口rx.tx重叠了

没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D:
我猜一下,8266的TX和RX连接这单片机的TX和RX 。电脑一发送烧写指令,两个器件同时相应,同时给电脑返回信息。结果谁也没烧进去。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这种情况需要分开单独烧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