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如何控制温度在一个区间内反复加热?

楼主(2021-04-10):
事先设定一个总的时间例如10分钟,然后通过ds18b20测得wendu,怎么写c程序控制51单片机通电后红热灯管便开始加热(接的P1^0),然后加热到20度停止,等冷却到10度再加热,反复执行这个过程(反复在10度到20度这个区间加热),然后到设定的时间后停止加热断电。

网友A:
循环 判断 执行检测 控制IO  时间计数达到10分钟跳出循环体 end

网友B:
这样的例程很多的,请在搜索栏直接搜索18B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