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408单片机6线驱动1602源代码

楼主(2021-04-10):
用STC15w408单片机6线驱动1602液晶屏
    1602的驱动最多需要11线,其中数据线需要8条。也可以采用4条数据线来驱动,只写不读的话,还可以省去RW线,这样最少只需要6线就可以驱动1602。
     采用4条数据线一般是使用单片机端口的高四位,但16脚封装的STC15W408没有完整的高四位可以采用,所以就使用了低四位。
     单片机程序如下:
/**
LCD1602  6线驱动显示
使用STC15W408AS        , 数据口使用P1.0-P1.3 低四位
**/
#include <STC15.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RS = P5^5;
sbit EN = P5^4;
void Delay1us()                   //@11.0592MHz                   //STC15W408AS使用
{
        _nop_();
        _nop_();
        _nop_();
}

void LCD_en_write()
{
   EN = 1;
  Delay1us();
   EN = 0;
}

void Delay1ms()                //@11.0592MHz                //STC15W408AS使用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_nop_();
        _nop_();
        i = 11;
        j = 190;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LCD1602_Write(uchar style,uchar input)                  //使用STC15W408AS低四位发送数据
{
    uchar temp,high;
        Delay1ms();
   if(style==0)
     RS = 0;                                           //命令‘0’
   else
     RS = 1;                                         //命令‘1’
         high =         input>>4;                    //数据高四位移到低四位
         temp= P1 & 0XF0;                        //清低四位
         P1 = temp |( high & 0x0f); //写高四位
         Delay1ms();
         LCD_en_write();
         temp= P1 & 0XF0;                        //清低四位
         P1 = temp |( input & 0x0f);//写低四位
         Delay1ms();
     LCD_en_write();
}

void LCD_Display(uchar x, uchar y, uchar *str)
{
if(y)
          LCD1602_Write(0,(0xc0+x));
   else
          LCD1602_Write(0,(0x80+x));
   while(*str !='\0')
     LCD1602_Write(1,*str++);
}

void LCD1602_initial()
{
        LCD1602_Write(0,0x28);        //设置16*2显示,5*7点阵,4位数据接口
           Delay1ms();
        LCD1602_Write(0,0x28);
        Delay1ms();
        LCD_en_write();
        Delay1ms();
        LCD1602_Write(0,0x28);
        LCD1602_Write(0,0x0c);        //开显示 无光标
        LCD1602_Write(0,0x06);        //读写一字节后地址指针加1
        LCD1602_Write(0,0x01);         //清屏
        Delay1ms();
}
/*
void LCD1602_set_XY(uchar x,uchar y)
{
   if(y)
          LCD1602_Write(0,(0xc0+x));
   else
          LCD1602_Write(0,(0x80+x));
}

void LCD1602_write_data(uchar x,uchar y,uchar dat)
{
LCD1602_set_XY(x,y);
LCD1602_Write(1,dat);
}
*/
void main()
{        uchar TestStr[] = {"Welcome!"};
        uchar str[] = {"LCD1602 display"};

        LCD1602_initial();
        Delay1ms();
        LCD_Display(4, 0, &TestStr);         //显示字符串
        Delay1ms();
        LCD_Display(0, 1,  &str);
        while(1);
}

楼主:
补充一下,采用的是16脚封装的STC15W408没有连续完整的高四位,20脚封装以上的都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采用的是16脚封装的STC15W408没有连续完整的高四位,20脚封装以上的都有。

无须补充。1602的6线接法可以任意口随意接,只要独占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