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可以控制7个舵机吗?

楼主(2021-04-10):
新手请教各位老师,请问一下51单片机是可以控制7个舵机旋转不同角度吗

网友A:
每个舵机只需要一个口就行,所以肯定可以,如果舵机太多,还可以使用扩展板或使用串行舵机。

网友B:
可以啊。每个舵机一个io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每个舵机只需要一个口就行,所以肯定可以,如果舵机太多,还可以使用扩展板或使用串行舵机。

要控制方向估计一个口不够

网友D:
可以的,一个io口控制一个舵机

网友E:
有51单片机16路pwm  servo 舵机驱动板 控制舵机的编程吗

网友F:
肯定可以啊,多用几个IO口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要控制方向估计一个口不够

普通舵机就一根控制线,你查一下手册就知道怎么控制了。

网友G:
pmw控制  用某一个宝现成的扩展板比较好  舵机是耗电大户电源也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