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网上的LED灯带可以直接加220V电源吗?

楼主(2021-04-10):
如题、如图。我在网上买了一些LED灯带想做个台灯(目前暂时不考虑加IC之类来控制,只是单纯做个台灯),这样子的话我的电源可以直接加220V家用电,还是说需要加一个电源模块来降压(因为我怕LED灯承受不住)?
有没有大佬能给我解释一下!

网友A:
一般灯带有指定的工作电压,12v或5v比较多见。仔细看看你的灯带工作电压是多少。

网友B:
灯带需要接一个全桥,就可以接入220V了。
不过灯带不适合做台灯,第一,灯带是1m一节,台灯需要这么长的灯带吗?
第二灯带直接全桥整流,有频闪,对视力不好,而且灯带光色也不适合做台灯。
要做台灯,可以买灯板,用高显色的led

网友C:
基本上没有220V的

网友D:
这个不好说,因为照片看不清楚,最好把头和尾的结构也拍下来

网友E:
网上没有220v,大多是5-1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带需要接一个全桥,就可以接入220V了。
不过灯带不适合做台灯,第一,灯带是1m一节,台灯需要这么长的灯 ...

谢谢解答!了解到了

网友F:
220v有个整流桥 元器件!

网友G:
你这个应该是5V并联的,直接整流接220需要加电阻分压,效率太低,还是加个开关电源吧。

网友H:
这种大概率都是5V的,220V直接工电流稍微跑一点功率都很大了,你这几个灯珠才能承担多少功率

网友I:
安全考虑,最好不要用220,建议用5V或者12V电源的

网友J:
家里的220V是交流电,用LED灯的话是肯定要整流的(可以用DB107S),然后一般这种灯带都是12V的,买的时候应该会附赠整流降压模块吧

网友K:
LED灯往往用恒流源控制,有专门的适配器

网友L:
不要直接接220V,必须得变成直流,买灯带的时候他送的那根插头线上面有一个很大的东西里面有把交流变直流的电路。

网友M:
可以,根据图片是灯带,已经是加工过的成品,可以直接插电。但单个发光二极管正向导通相当于一根导线,如直接连正负极,相当于短路,需要连一个限流电阻

网友N:
LED肯定承受不住220V交流电,一般都是要做稳压电路的,一个整流桥,稳压电容,主要看参数,没参数问卖给你的人,如果某一个宝买的,人肯定会给LED的镇流器的,镇流器就是个稳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