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列程序STC89C52可以用但烧到STC12单片机里面就不行了

楼主(2021-04-10):
下面的程序用STC89C52单片机可以实现:单片机先发送a,而后可以接到a机发送过来的字符数组,而后将其再转发出去;之后单片机再发送b,而后可以接到a机发送过来的字符数组,而后将其再转发出去。我想把下列程序烧到STC12C5A60S2中,但是无法完整接收和发送字符数组,大佬们谁知道怎么解决呢?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flag,i,s[6]="",j=0;
void DelayMS(uint xms)                                  //延时大约1ms
{
        uint x,y;
        for(x=xms;x>0;x--)
                for(y=110;y>0;y--);
}
void uartinit()//串口初始化函数
{
        SCON=0x50;//串口工作方式为模式1
        TMOD=0x20;//定时器T1工作方式2
        PCON=0x00;//SMOD=0
        TH1=0xfd;//波特率为9600
        TL1=0xfd;
        EA=1;
        ES=1;
        TR1=1;//启动定时器
}

void init()                     //初始化函数
{
        uartinit();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SBUF='a';
                while(!TI);
                TI=0;
                while(1)
                {
                        if(flag==1)
                        {
                                for(i=0;i<6;i++)
                                {
                                        SBUF=s[i];
                                        while(!TI);
                                        TI=0;
                                }
                                flag=0;
                        }
                        if(s[5]=='D')
                                break;
                }
                DelayMS(500);
                SBUF='b';
                while(!TI);
                TI=0;
                while(1)
                {
                        if(flag==1)
                        {
                                for(i=0;i<6;i++)
                                {
                                        SBUF=s[i];
                                        while(!TI);
                                        TI=0;
                                }
                                flag=0;
                        }
                        if(s[5]=='A')
                                break;
                }
                DelayMS(500);
        }
}
void ser() interrupt 4
{
        if(RI==1)
        {
                RI=0;
                if(flag==0&&j!=0)//1.循环赋值为'\0'(字符串结尾标志符),j=0,为了第二次传递字符串是又是从头输出
    {                     //2.flag为0和j不为0时,保证是第二次及以后,传输字符串(控制输出格式)
      for(j=0;j<6;j++)
      s[j]='\0';
      j=0;
    }
                s[j]=SBUF;
                flag=1;
                j++;
        }
        if(TI)     //发送数据
  {
  }
}

网友A:
STC12系列是STC所谓的1T时钟单片机,大部分的指令速度都比STC51系列要快6倍以上,也就是说,只要是有延时的,时间基本上是缩短了6倍以上了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
        PCON &= 0x7F;                //波特率不倍速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B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2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FD;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1 = 0xFD;                //设置定时重载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d中断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EA=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