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样模拟电压范围1-5V,选用什么样的ADC?

楼主:
采样模拟电压范围1-5V,要求精度到0.2mV.
我大概估算一下,16位的ADC足够了。
但是有个问题困扰:大部分ADC测量范围是在2.5V以下的,这样的话,需要加模拟前端来将2.5V以上的电压衰减到2.5V以内。
这样一来,要么选大阻抗电阻,要么加低噪声运放衰减。这就增加了变数。
各位有什么好的ADC推荐?可以直接采样5V的。16bit以上的。内带基准源更好。感谢

网友A(2021-04-10):
引用 网友B:
意思还是不能直接采样DC5V的,需要前置处理?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可能会选择CS1237。因为SPI通讯我更了 ...

不就是加两个电阻分压而已嘛,没有什么复杂的电路呀,不会是初中的电阻知识都忘记了吗?如果你用的是5V的参考电压,那就两个一样的电阻分压,就是原电压的一半
如果是2.048V的参考电压,那就是1/4原电压
你说的这个ADC我看了一下,它的参考电压是VDD,那意思就是说这个电源的供电电压一定要稳定,而且是精确的5.000V
如果电源没有稳定在1mV的电压,ADC的结果是不可能达到0.2mV的精度的
这个确实是有点难搞的
推荐你使用4.096V的电源电压,然后,采样电压用两个电阻分压,然后进行ADC
这个4.096V的电压可以马云家里找,有专门的4.096V基准电压,也可以是用TL431自己调节(这个有点难搞)
至于为什么要用4.096V而不是直接用VDD的5.00V,这个你可以去看一下ADC相关资料

网友A:
MCP3421
价格便宜,内置2.048V参考电压,但速度相当有点慢,毕竟就那么几块钱的价格而已.........
采样用一个300K和一个100K的电阻串联就可以了
取100K电阻两头的电压,4次累加不是原电压了
如果采样的电压阻抗太大,可以先加一个运放作为电压跟随器,然后再分压取样
你要那么高的精度,至少要用BWL EE取样电阻,五六块钱一个
普通的电阻最多就是达到"能用"级别,想要真正的0.2mV,不下血本是不行的

网友B:
这是14bit的,分辨率不够。多谢回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CP3421
价格便宜,内置2.048V参考电压,但速度相当有点慢,毕竟就那么几块钱的价格而已.........
采样用一 ...

意思还是不能直接采样DC5V的,需要前置处理?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可能会选择CS1237。因为SPI通讯我更了解一些。
还是期待有直接可能采样DC5V的ADC推荐吧。
如果没有其它符合的答案,这个悬赏就给您了,多谢回贴

网友B:
还有别的建议吗?比如ADS1255或者AD7605之类?那样的话,基准源要怎么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就是加两个电阻分压而已嘛,没有什么复杂的电路呀,不会是初中的电阻知识都忘记了吗?如果你用的是5V的参 ...

感谢回复,并耐心解答。我基本确定前面要加信号调理了,衰减一半吧。
至于您说的4096,我明白的,这跟ADC的转码有关,2的整数次方。
看来要用高点的基准源了。真心不便宜。

网友C(2021-07-09):
看这些帖子就是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