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连接ONENET(AT透传篇)

楼主:
本次的教程将会以stm32F103C8T6+ESP8266为例子,详细说明一整套OneNet平台的应用实例。
本章着重讲解硬件连接和链接onenet的过程。
本章教程分三个大块:
1.硬件的选取与连接方法
2.ONENET端的创建和配置
3.硬件端的的配置与测试

=============================================================
需要软件:(wwslanzouscom/b0261k4uj
密码:2orw)
sscom5.13.1(串口调试监控)
flash_download_tools_v3.6.8(esp8266固件刷入)
keil5(编写stm32

固件库

1.硬件的选取与连接方法及烧录
ESP8266==>TTL
淘宝常见的esp8266基本分为两种:(esp-01/esp-01s)或(esp-12x)
相较之下esp-12x更简单一点,不管是刷固件还是连接配置都会简单一点,本章着重讲解两个之间的区别(也就只有连接方法和刷入固件时有区别)
1.esp-001:                                    TTL(3.3v):

说明:只需要用到VCC、GND、UTXD、URXD、CH_DP引脚,(CH_PD连接到VCC,UTXD连接TTL的RXD,URXD连接TTL的TXD)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刷新固件的时候需要用到RST(将RST短接到GEN一下上电刷新),后面我也会讲到。
再次说明:
VCC/CH_PD 接3.3V的电压。(CH_PD 和VCC都接VCC,不接串口收不到数据)
GND接地(烧录器需与电源共地)
RX接下载器的TXD
TX接下载器的RXD

烧录:
烧写操作:
步骤一、当串口(注意串口号和波特率的选择)连接成功之后,点击如上图的“START”按钮;
步骤二、将ESP8266重新上电,下面将会出现蓝色进度条表示模块正在进行烧写;
步骤三、等待一段时间后,出现“FINISH”字样表示烧写成功;

----------------------------------------------------------------------------------------------------------------------------------------
2.esp-12X:驱动: CP2102版驱动.zip (3.69 MB, 下载次数: 8)                                                                                         TTL(5v)

说明:用到VCC、GND、TXD、RXD引角。
再次说明:
VC接5V的电压
GND接地
RX接下载器的TXD
TX接下载器的RXD

烧录:
烧写操作:
步骤一、当串口(注意串口号和波特率的选择)连接成功之后,点击如上图的“START”按钮;
步骤二、将ESP8266重新上电,下面将会出现蓝色进度条表示模块正在进行烧写;
步骤三、等待一段时间后,出现“FINISH”字样表示烧写成功;

2.ONENET端的创建和配置
1.ONENET平台创建产品:onenet开发平台
注册账号后——>控制台——>切换至旧版(新版也可以,不过新旧不互通)——>多协议接入——>HTTP(添加产品)
记录设备ID和APIKEY,至此ONENET最基础的已经创建完成。(后期可以填加数据流模板和app)

参考资料:相关
3.硬件端的的配置与测试
AT指令接入到网络
  • 串口调试软件
  • *注意图片红色框设置

一、AT初始化部分:(请删除后面的空格和注释)
1. AT                                                                             //查看状态
2. AT+CWMODE=1                                                      //设置STA模式
3. AT+CWLAP                                                               //查询可以查到的wifi信号
4. AT+CWJAP="zhou88","ab12345678"          //设置wifi账号和密码
5. AT+CIFSR                                                                  //查看IP地址

(可跳过)网络设置部分(测试网络部分,如果没有测试网络的部分请跳过此步):(请删除后面的空格和注释)
6. AT+CIPMUX=0                                                                 //设置成单路连接模式
    7. AT+CIPSTART="TCP","192.168.2.145",1314                     //连接TCP服务器
    8. AT+CIPMODE=1                                                              //设置为透传模式 (如果错误多点一下)
    9. AT+CIPSEND                                                                    //启动透传发送
    10. +++                                                                               //退出透传模式,注意把发送新行勾掉
    11.AT+CIPCLOSE                                                                //断开连接
/*第7步连接TCP成功后,也可以不进入透传模式,直接进入发送模式,但需要指定发送长度,发送成功会自动退出,所以每次发送前都需要发送。
     AT+CIPSEND=3  “3”代表长度
       123          发送的消息*/

二、用AT指令传入数据到OneNET物联网平台第一步、在onenet控制台中给产品添加apikey

第二步、接入到OneNET测试(请删除后面的空格和注释)
<blockquote><font color="#00bfff">POST /devices/34281442/datapoints?type=3 HTTP/1.1        //把中间的数字改为自己的设备ID
  api-key:42OFVvlP3tSSS1TrP4tYd3KcilE=                               //填入自己的apikey
  Host:api.heclouds.com
  Content-Length:59

  {"datastreams":[{"id":"temp","datapoints":[{"value":50}]}]}    //上传的数据名称和数据值</font>

返回发送上传成功的状态,在云平台可以查看到刚刚我们上传的数据,如果失败,检查格式是否正确。

第三步:使用AT指令上传数据
上面已经介绍了如何连接到WiFi,下面直接从TCP连接开始
TCP连接OneNET平台
AT+CIPSTART="TCP","183.230.40.33",80

设置穿透模式
  AT+CIPMODE=1

设置透传模式
AT+CIPSEND

启动透传发送(更改设备id和apikey)
POST /devices/34281442/datapoints?type=3 HTTP/1.1
api-key:42OFVvlP3tSSS1TrP4tYd3KcilE=
Host:api.heclouds.com
Content-Length:59

{"datastreams":[{"id":"temp","datapoints":[{"value":50}]}]}

透传AT代码参考:https://open.iot.10086.cn/doc/mu ... /api/api-usage.html
成功之后,在云平台上就可以查看到我们的数据了!

手机上可以下载设备云app来查看数据

=============================================================
文章不是很精美,但是所有的文件都上传了,大家可自行下载查看,相信大家查看代码后很快就能懂,如果有什么疑问可以在下方留言询问,或者来我博客留言

网友A(2021-04-11):
能把资料完整打包一份发网盘吗?

网友A:
蓝奏里面没有文件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蓝奏里面没有文件啊

https://wwr点lanzous点com/b0261k4sh
密码:19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