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制作消防栓水压监测装置 求原理图和单片机程序思路

楼主(2021-04-10):
第一次发布,不知道多少币合适,萌新
求助大神指导制作思路
要求消防水压监测的系统,用MSP430系列单片机,
消防栓给水水压监测系统硬件框图如图,由压力传感器将消防给水系统的水压值转换为与之成一定关系的模拟电信号,模拟电信号通过MSP430F149片内自带的12位A/D转换为单片机能够识别的数字信号,单片机将得到的数字信号进行处理,得出当前消防给水系统的水压值。该水压值通过GPRS无线模块以短消息的形式发送到管理者的手机中
水压传感器
    单片机模块
   有线或者无线显示到接收模块

网友A:
液体压力传感器你准备选用什么型号?GPRS什么型号?如果确定了这些,你先把东东淘回来,把电路焊接好,确定了型号的话 原理图就好弄了,程序也不难,无非就是把这些模块的程序组合一下而已,每天调试4小时的话一周应该能搞定.我没有用过msp430只能给你这些建议,如果说没有低功耗的需求换51的也行,430这个的话如果你批量生产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体压力传感器你准备选用什么型号?GPRS什么型号?如果确定了这些,你先把东东淘回来,把电路焊接好,确定了型 ...

水压传感器HDP708通用型压力传感器
单片机MSP430F149
无线模块无线GSM/GPRS模块采样西门子的MC37i(或者有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体压力传感器你准备选用什么型号?GPRS什么型号?如果确定了这些,你先把东东淘回来,把电路焊接好,确定了型 ...

作仿真就行,水压传感器HDP708通用型压力传感器。
MSP430F149单片机
无线模块
无线GSM/GPRS模块采样西门子的MC37i(或者无线

网友B:
MC37i是无法仿真的,你这个只能自己搭电路调试,你现在程序写到哪一步了?遇到的具体问题是什么?发出来大家一起学习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37i是无法仿真的,你这个只能自己搭电路调试,你现在程序写到哪一步了?遇到的具体问题是什么?发出来大家一 ...

想找个测水压的电路图和程序学习一下
用有线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