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C202: 'p1': undefined identifier第一次写Keil单片机程序,这是哪里错了?

楼主(2021-04-11):
刚学C编程,照图画样却不能编译,请问是哪里错了?error C202: 'p1': undefined identifier

改正后也不能生成hex文件,请问怎么了?

网友A:
p1 大小写错误。

是这样
sbit D1 = P1^0;

网友B:
照图画样请仔细,认真核对是不是画的一样,第一行包含的头文件是否正确?

网友C:
你好像并没有设置生成hex文件,project-->options for target....-->output-->creat hex(勾选上)再进行编译,下方出现create hex英文字样应该就行了

网友D:
首先,位定义的时候P要大写,要大写,然后主函数加无限循环比如whil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