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译出错target not created

楼主(2021-04-11):
如图,刚刚编译还好好的,在写了一下代码后就这样了,keil已经ok的了,求助大佬啊!program size:data=132.0 xdata=0 code=1741

网友A:
错误提示:address space oveerflow。你的地址空间超了。改一改代码吧

网友B:
你提供的图片对判断你提出的问题没有任何帮助
单从代码片段不易判断问题所在,要看全码,从程序框架结构查找。

网友C:
看看是不是调用外部函数,然后缺少相应的OBJ文件,或者你编译的时候语法哪里出错吧

网友D:
data=132.0 全局变量及静态变量之和空间已经超过了data空间128。既然单片机有xdata,可以把这些变量中不频繁用到和对运算速度要求不高的变量都放到xdata区。尽量腾出data空间,让单片机足够的运行空间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误提示:address space oveerflow。你的地址空间超了。改一改代码吧

谢谢,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