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单片机引脚排列的疑问

楼主(2021-04-11):
相信很多人都用过STC89系列的单片机吧,那么我有个疑问:40脚的插件STC89C52单片机的VCC和GND正好呈对角状,如果不小心反接,正好GND接到VCC,VCC接到GND,这不就是是怕我们不搞坏单片机吗?

网友A:
可放在哪里都会接反啊,TX和RX就是放一块儿的,完全没影响大家反着接XD

网友B:
芯片的各种封装都有标准,中国电子工业起步晚,基本参照欧美标准。数字电路芯片的DIP 8~40脚封装的VDD在最后一个脚,VSS在其对角的脚。很多数字芯片内部都有防反措施。在额定电压范围内芯片装反不一定损坏。在实际遇到的此类事件中,包括SOP封装芯片贴反,没有发现芯片由此损坏。当然这不是绝对的,外围电路的因素会不会导致芯片装反而损坏只是没有遇到过。

网友C:
DIP40的STC89C52RC有一次不小心装反了,开机发现电流比较大,赶紧关机,重新正确装上后一看没坏,呵呵

网友D:
装反过但是没有烧坏。

网友E:
引用 网友C:
DIP40的STC89C52RC有一次不小心装反了,开机发现电流比较大,赶紧关机,重新正确装上后一看没坏,呵呵

MCU装反了怎么开的机?

网友F:
所以说 我们WQX-15开发板 设计的核心板 就是有防止插反的设计,5V对应的脚悬空了 。

网友G:
引用 网友E:
MCU装反了怎么开的机?

反了和开机有什么关系?开机指的是上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反了和开机有什么关系?开机指的是上电。

哈哈,也行吧

网友H:
刚使用单片机时装反过好多次,都没有烧坏

网友I:
本末倒置,反了到底是設計的問題或是操作的問題?
若連問題的癥結都無法釐清,還談何解決。
是否需要引入Type C靈感?
那依然無法解決你為3.3系統上5V的衝動。

网友J:
我曾经两次把74HC595接反了,芯片发热厉害,但还好不坏,估计里面有保护线路。单片机就不敢马虎接入线路板,不知道接反是否把芯片烧坏。

网友K:
装反了,IC马上就会变得很烫手,就知道是装反了. 但是还好没坏.

网友L:
哈哈哈哈 感觉确实设计是有些不合理 多涨涨记性就好了哈哈

网友M:
存在的就其有存在的理由

网友N:
插反时间不久的话,一般不会烧坏,芯片有保护

网友O:
那你怎么不说短路,直接高压进VCC,这些都是生产管理问题

网友P:
只是标准问题,过于纠结这些细节,没有太大意义,本来搞技术就是细致活,应该小心从事。

网友Q:
根据目前的实操,可以任意找2个脚加上工作电压,至少5元钱以内的STC芯片都能扛得住。

网友C:
引用 网友E:
MCU装反了怎么开的机?

装反了一样开机啊,没装都可以开机,何况装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