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旋转单片机该怎么取模,不闪且显示稳定

楼主(2021-04-11):
(无正文)

网友A:
你说的是这种POV是吗?取模跟闪烁无关。这种POV是需要红外感应确定位置的,然后计算点亮位置。具体的 可以看我贴子有。

网友B:
闪与取模没有必然的联系,只有现实的字形是正确的就可以确定取模正确,用这个工具即可http://www.51hei.com/bbs/dpj-130769-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