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频率选择开关程序 求思路

楼主(2021-04-11):
菜鸟求救帖。P3.5口检测输入低频信号频率,当频率范围在22-28Hz内的时候,P2.0口输出高电平。
实际频率有可能带小数点,比如23.5hz,只要在22-28hz范围内,P2.0口都输出高电平。
当频率不在该范围,P2.0低电平。

网友A:
开两个定时器,T1用于计秒,T0用于外部计数,两个定时器同时开启,当1秒时间到关闭定时器.
频率 F=TH0<<8|TL0。if(F>=22&&F<=28) P20=1;else P20=0;

网友B:
给你用P3.5口检测,是因为它是T1计数器啊。你用T1计数,T0计时或延时计时也行就是不那么准。

网友C:
P35口是可以外部输入信号进去的,可以作为计数器使用。计数器再搞个定时器 就可以计算了。

网友D:
很简单的计数器,或中断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两个定时器,T1用于计秒,T0用于外部计数,两个定时器同时开启,当1秒时间到关闭定时器.
频率 F=TH0

您好,可以帮忙写完整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简单的计数器,或中断引用

表示还没写好

网友E:
开一个定时器,一个外部中断。定时器产生时间基准,外部中断是读定时器计数值获得周期值,再换算成频率值。可多次测量取均值,这样才可以得到带小数点的频率值。

楼主:
重新看了郭天祥视频,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