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推测出被涂抹芯片的具体型号

楼主(2021-04-11):
维修过程中遇到困难,芯片厂商故意涂抹了具体型号不知道
有什么思路可推测出这个芯片具体作用,及其型号

网友A:
基本没办法。基本考猜。然后找猜的芯片资料,拿引脚去对。不过有这个时间,基本也能自己把电路设计出来了。

网友B:
维修中,这颗芯片如果是MCU就基本没有办法了。你不一定能搞到程序。
逻辑或其他芯片判断出来还有机会替换。
判断是先看外部接线,判断大概功能,对于维修,这样的情况很难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没办法。基本考猜。然后找猜的芯片资料,拿引脚去对。不过有这个时间,基本也能自己把电路设计出来了。

有没有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维修中,这颗芯片如果是MCU就基本没有办法了。你不一定能搞到程序。
逻辑或其他芯片判断出来还有机会替换 ...

我还有一块新板,程序可以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维修中,这颗芯片如果是MCU就基本没有办法了。你不一定能搞到程序。
逻辑或其他芯片判断出来还有机会替换 ...

多谢大师指导,后续看到还请回复一下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没办法。基本考猜。然后找猜的芯片资料,拿引脚去对。不过有这个时间,基本也能自己把电路设计出来了。

自己设计的话,没必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还有一块新板,程序可以读取

先根据电路判断出大概功能,再依据引脚和接法估计可能用的型号,并进行对比。
现在的IC太多了,还有很多定制的以及特殊用途的,很难判断出用的什么型号。
如果是MCU,就算你还有一块新板,绝大部分的情况是读不出程序的,厂家都特意抹除型号了,程序肯定也是加密禁止读出的。

网友D:
用X光显微镜看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还有一块新板,程序可以读取

有几个技巧告诉你:
1.此芯片如果只是用封胶、油漆之类涂抹的比较好办,只需要用棉签蘸有机溶剂慢慢擦除即可,正规芯片多为激光刻字,不会被擦掉。先用无水酒精,不行用溶剂汽油,再不行用丙酮。注意少量蘸液慢慢操作,不要扩散造成意外。
2.如果字符是被打磨掉,可以试试在芯片上滴点无水酒精,如果打磨不彻底,在高倍放大镜下残留字迹能够显现出来。因为人工打磨时目测不能识别即算完成,其实是表面粗糙看不清,在无水酒精浸润后残留字迹往往可以辨认。
3.这是最难的。需要有相当电子技术知识和经验的积累,比较了解电路板的功能,大致绘制出电路框图,根据周边已知元器件推测未知芯片型号的可能范围。通过其它资料佐证。不过有这个功底不如自己开发相同功能的电路板更省事。

网友E:
曾经用上述2~3的方法互相印证成功识别一个板子上的多个芯片。特别是其中一个芯片的一个数字残留太少无法确认是0或3或8。就是通过电路功能和已识别的芯片确认一个范围,再根据资料用排除法最终准确识别其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根据电路判断出大概功能,再依据引脚和接法估计可能用的型号,并进行对比。
现在的IC太多了,还有很多 ...

我遇到过,一个读出来程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曾经用上述2~3的方法互相印证成功识别一个板子上的多个芯片。特别是其中一个芯片的一个数字残留太少无法确 ...

哎太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根据电路判断出大概功能,再依据引脚和接法估计可能用的型号,并进行对比。
现在的IC太多了,还有很多 ...

我查到是广州某电脑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产品
有没有大神们认识的人,其他估计没有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几个技巧告诉你:
1.此芯片如果只是用封胶、油漆之类涂抹的比较好办,只需要用棉签蘸有机溶剂慢慢擦除 ...

感谢大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曾经用上述2~3的方法互相印证成功识别一个板子上的多个芯片。特别是其中一个芯片的一个数字残留太少无法确 ...

谢谢指点

网友F:
不知道型号怎么读出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