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实现LED灯闪烁三次后转下一盏灯,从左到右 求思路

楼主(2021-04-11):
闪烁流水灯,LED灯闪烁三次后转下一盏灯,从左到右或从右到左都行,球球大佬们

网友A:
先来个循环,灵灯循环闪烁三次,再令IO口的值移位(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B:
闪烁时间用定时器 延时  次数弄一个变量搞一个循环

网友C:
这个很容易呀,你把程序设定延时然后实现不同端口输出就行了

网友D:
先通过循环和延时搞定闪烁次数,然后通过左移或右移实现

网友E:
亮,延时,灭,循环3次,左移或右移,循环8次。

网友F:
代楼主答:
搞不清是用几个单片机、用几个LED,只知道闪3下转下一盏灯,导师怎么说的其实也不清楚,个人理解就是这样。不过众大神不必纠结是从左到右还是从右到左,因为实物转180度就可以从物理上解决。
优解是全套程序+仿真、电路图,有WORD的配套更好,能正常运行或通过是必须的哈。
最重要的是根据本论坛规则不可以要钱或其他,否则就上某一个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