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单片机定时器问题

楼主(2021-04-11):
stc15单片机中的T2-T4 16位定时器也可以像stc89单片机T0/1一样写中段程序吗?可以的话一样的中段时间优先级是T0-T4还是T4-T1?
我要是想用T4定时器这么调用?interrupt ?

网友A:
void Timer4Init()                //5毫秒@12.000MHz
{
        T4T3M |= 0x20;                //定时器时钟1T16位自动重装模式
        T4L = 0xA0;                        //设置定时初值
        T4H = 0x15;                        //设置定时初值
        T4T3M |= 0x80;                //定时器4启动
    EA = 1;                                //开总中断
    ET4 = 1;                        //开T4中断
}

void Timer4Interrupt(void) interrupt 20
{
        //中断任务
}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Timer4Init()                //5毫秒@12.000MHz
{
        T4T3M |= 0x20;                //定时器时钟1T16位自动重装模式

T4T3M是什么?和TMOD一样吗?
还有我看书上定时器装载初值都是TH*你这怎么是T*H,难道这样写都行吗,头一次使用15单片机不是很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T4T3M是什么?和TMOD一样吗?
还有我看书上定时器装载初值都是TH*你这怎么是T*H,难道这样写都行吗,头 ...

需要你仔细阅读STC15 定时器的手册,手册上的最靠谱。

网友A:
引用 楼主:
T4T3M是什么?和TMOD一样吗?
还有我看书上定时器装载初值都是TH*你这怎么是T*H,难道这样写都行吗,头 ...

网友C:
正好,人人学会单片机 这个教程都讲过的,定时器0是红外解码,定时器1是超声波测距,定时器2是蜂鸣器,定时器3是DMX512解码

网友C:
正好,人人学会单片机 这个教程都讲过的,你可以去看看,
定时器0 红外解码
定时器1 超声波测距
定时器2 串口通信
定时器3 DMX512解码
定时器4 蜂鸣器和交通灯
默认情况下0最优先,4最排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好,人人学会单片机 这个教程都讲过的,你可以去看看,
定时器0 红外解码
定时器1 超声波测距

教程在哪?我去关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好,人人学会单片机 这个教程都讲过的,你可以去看看,
定时器0 红外解码
定时器1 超声波测距

找到你的教程了,但是是收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