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获得频率可调的交流电压发生器

楼主(2021-04-11):
目标是一个频率可以调节的交流电压发生装置,只需要实现频率的调节即可,频率范围为100Hz—1000Hz(如果固定在其中一个频率值也可以,最好可以调节,调节方可以是程序或者手动),电压目前没有太高要求正常220V即可。主要是想问一下这个设计的思路大概是什么样的,可以从哪方面入手,最好减少程序的编写,最好可以利用现有的电力电子器件模块来实现,情况紧急,希望各位在相关领域的大佬能够多讲两句。

网友A:
如果仅对频率有要求,低频信号发生器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仅对频率有要求,低频信号发生器就可以。

低频信号发生器输出电压是不是比较低 几十伏特好像是

网友B:
首先是信号调制,单片机发生你需要的频率信号,然后采用功放把信号的功率放大,就可以带负载了,并且可以调节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是信号调制,单片机发生你需要的频率信号,然后采用功放把信号的功率放大,就可以带负载了,并且可以调 ...

单片机编程发出所要的信号类型包括幅值和频率,然后采用功放把发出信号放大。功放放大后可的电压是不是可以进行设定,可以达到几百V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