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独立按键如何实现一个按键实现启动和暂停两个功能?

楼主(2021-04-11):
求各位大佬教我一个按键实现启动和暂停两个功能

网友A:
定一个标志位F:如果是启动状态,标志位为1,暂停状态标志位为0;如果按键按下,且标志位为1,则暂停,且标志位清零。如果按键按下,且标志位为0,则启动,且标志位置一。

网友B:
好弄,程序可以这样设计
key=0
短按 :key=1开机&启动
再短按:key++(key=2)暂停
if(key>=3){key=1;}
长按大于3s:关机 key=0
switch(key)
{
   case 0:poweroff(); break;
   case 1:start();break;
   case 2:stop();break;
   default:brea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