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控制直流电机程序 80C51单片机 L298N 普中51-单核-A4

楼主(2021-04-11):
/*1、串口发送00,电机停止转动,指示灯1点亮;
2、串口发送01,电机全速正转,指示灯2点亮;
3、串口发送02,电机全速反转,指示灯3点亮;
4、串口发送03,电机50%速度正转,指示灯2闪烁;
5、串口发送04,电机50%速度反转,指示灯3闪烁;
数码管代替指示灯(数码管的正向反向流动,流动速度的快慢代替指示灯)指示灯不亮不闪烁
*/
#include <reg51.h>                       //头文件        #预处理命令符  inclue预处理命令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a,b,i;                           //定义全局变量a的值域,以便下面函数使用
uchar SendBuf[]="The signal is normal";
                                                            //定义数组,储存返回语句
uchar code DMZ50[]={0x01,0x01,0x01,0x01,0x02,0x04,0x08,0x08,0x08,0x08,0x10,0x20};   //流水显示的段码,定义为正
uchar code DMF50[]={0x20,0x10,0x08,0x08,0x08,0x08,0x04,0x02,0x01,0x01,0x01,0x01};   //流水显示的段码,定义为反
uchar code DM0[]={0x49,0x36,0x49,0x36,0x49,0x36,0x49,0x36,0x49,0x36,0x49,0x36,0x49,0x36,0x49,0x36};
                                                                                  //流水显示的段码,停
uchar code DMZ[] = {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2,0x04,
                             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10,0x20};
uchar code DMF[] = {0x20,0x10,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
                             0x04,0x02,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
sbit WA=P2^2;
sbit WB=P2^3;                                   //74HC138译码器位选管脚(数码管用)
sbit WC=P2^4;
/*蜂鸣器*/
sbit BZ=P2^5;
//L298N引脚定义
sbit ena = P1^0;         //l298n电机驱动的相关引脚
sbit in1 = P1^1;
sbit in2 = P1^2;
sbit in3 = P1^3;
sbit in4 = P1^4;
sbit enb = P1^5;
uchar MA = 0,MB = 0;           //pwm控制用
uchar PWMA = 20;
uchar PWMB = 20;
uchar cmd;                     //串口接收的命令sbuf
void delay(uint z);            //声明延时函数
/*数码管*/
void showDigital()
{
switch(cmd)
{
  case(0):
        for(i=0;i<16;i++)
        {
                switch(i)
                {   case(8):
                                WA = 0;WB = 0;WC = 0;break;
                        case(9):
                                WA = 1;WB = 0;WC = 0;break;
                        case(10):
                                WA = 0;WB = 1;WC = 0;break;
                        case(11):
                                WA = 1;WB = 1;WC = 0;break;
                        case(12):
                                WA = 0;WB = 0;WC = 1;break;
                        case(13):
                                WA = 1;WB = 0;WC = 1;break;
                        case(14):
                                WA = 0;WB = 1;WC = 1;break;
                        case(15):
                                WA = 1;WB = 1;WC = 1;break;
                    case(7):
                                WA = 0;WB = 0;WC = 0;break;
                        case(6):
                                WA = 1;WB = 0;WC = 0;break;
                        case(5):
                                WA = 0;WB = 1;WC = 0;break;
                        case(4):
                                WA = 1;WB = 1;WC = 0;break;
                        case(3):
                                WA = 0;WB = 0;WC = 1;break;
                        case(2):
                                WA = 1;WB = 0;WC = 1;break;
                        case(1):
                                WA = 0;WB = 1;WC = 1;break;
                        case(0):
                                WA = 1;WB = 1;WC = 1;break;
                }
                P0 = DM0[i];
                delay(250);
        }
  break;
  case(3):
        for(i=0;i<12;i++)
        {
                switch(i)
                {
                        case(11):
                                WA = 1;WB = 1;WC = 1;break;
                        case(10):
                                WA = 1;WB = 1;WC = 1;break;
                        case(9):
                                WA = 1;WB = 1;WC = 1;break;
                        case(8):
                                WA = 0;WB = 1;WC = 1;break;
                        case(7):
                                WA = 1;WB = 0;WC = 1;break;
                        case(6):
                                WA = 0;WB = 0;WC = 1;break;
                        case(5):
                                WA = 0;WB = 0;WC = 1;break;
                        case(4):
                                WA = 0;WB = 0;WC = 1;break;
                        case(3):
                                WA = 0;WB = 0;WC = 1;break;
                        case(2):
                                WA = 1;WB = 0;WC = 1;break;
                        case(1):
                                WA = 0;WB = 1;WC = 1;break;
                        case(0):
                                WA = 1;WB = 1;WC = 1;break;
                }
                P0 = DMZ50[i];
                delay(50);
        }
  break;
  case(4):
        for(i=0;i<12;i++)
        {
                switch(i)
                {
                        case(0):
                                WA = 1;WB = 1;WC = 1;break;
                        case(1):
                                WA = 1;WB = 1;WC = 1;break;
                        case(2):
                                WA = 1;WB = 1;WC = 1;break;
                        case(3):
                                WA = 0;WB = 1;WC = 1;break;
                        case(4):
                                WA = 1;WB = 0;WC = 1;break;
                        case(5):
                                WA = 0;WB = 0;WC = 1;break;
                        case(6):
                                WA = 0;WB = 0;WC = 1;break;
                        case(7):
                                WA = 0;WB = 0;WC = 1;break;
                        case(8):
                                WA = 0;WB = 0;WC = 1;break;
                        case(9):
                                WA = 1;WB = 0;WC = 1;break;
                        case(10):
                                WA = 0;WB = 1;WC = 1;break;
                        case(11):
                                WA = 1;WB = 1;WC = 1;break;
                }
                P0 = DMF50[i];
                delay(50);
        }
  break;
  case(1):
        for(i=0;i<20;i++)
        {
                switch(i)
                {        case(19):
                                WA = 1;WB = 1;WC = 1;break;
                        case(18):
                                WA = 1;WB = 1;WC = 1;break;
                        case(17):
                                WA = 1;WB = 1;WC = 1;break;
                        case(16):
                                WA = 0;WB = 1;WC = 1;break;
                        case(15):
                                WA = 1;WB = 0;WC = 1;break;
                        case(14):
                                WA = 0;WB = 0;WC = 1;break;
                        case(13):
                                WA = 1;WB = 1;WC = 0;break;
                        case(12):
                                WA = 0;WB = 1;WC = 0;break;
                        case(11):
                                WA = 1;WB = 0;WC = 0;break;
                        case(10):
                                WA = 0;WB = 0;WC = 0;break;
                        case(9):
                                WA = 0;WB = 0;WC = 0;break;
                    case(8):
                                WA = 0;WB = 0;WC = 0;break;
                        case(7):
                                WA = 0;WB = 0;WC = 0;break;
                        case(6):
                                WA = 1;WB = 0;WC = 0;break;
                        case(5):
                                WA = 0;WB = 1;WC = 0;break;
                        case(4):
                                WA = 1;WB = 1;WC = 0;break;
                        case(3):
                                WA = 0;WB = 0;WC = 1;break;
                        case(2):
                                WA = 1;WB = 0;WC = 1;break;
                        case(1):
                                WA = 0;WB = 1;WC = 1;break;
                        case(0):
                                WA = 1;WB = 1;WC = 1;break;
                }
                P0 = DMZ[i];
                delay(25);
        }
  break;
  case(2):
        for(i=0;i<20;i++)
        {
                switch(i)
                {        case(0):
                                WA = 1;WB = 1;WC = 1;break;
                        case(1):
                                WA = 1;WB = 1;WC = 1;break;
                        case(2):
                                WA = 1;WB = 1;WC = 1;break;
                        case(3):
                                WA = 0;WB = 1;WC = 1;break;
                        case(4):
                                WA = 1;WB = 0;WC = 1;break;
                        case(5):
                                WA = 0;WB = 0;WC = 1;break;
                        case(6):
                                WA = 1;WB = 1;WC = 0;break;
                        case(7):
                                WA = 0;WB = 1;WC = 0;break;
                        case(8):
                                WA = 1;WB = 0;WC = 0;break;
                        case(9):
                                WA = 0;WB = 0;WC = 0;break;
                        case(10):
                                WA = 0;WB = 0;WC = 0;break;
                    case(11):
                                WA = 0;WB = 0;WC = 0;break;
                        case(12):
                                WA = 0;WB = 0;WC = 0;break;
                        case(13):
                                WA = 1;WB = 0;WC = 0;break;
                        case(14):
                                WA = 0;WB = 1;WC = 0;break;
                        case(15):
                                WA = 1;WB = 1;WC = 0;break;
                        case(16):
                                WA = 0;WB = 0;WC = 1;break;
                        case(17):
                                WA = 1;WB = 0;WC = 1;break;
                        case(18):
                                WA = 0;WB = 1;WC = 1;break;
                        case(19):
                                WA = 1;WB = 1;WC = 1;break;
                }
                P0 = DMF[i];
                delay(25);
        }
  break;
}
}
/*全速正转*/
void forward()
{
in1=1;                         //l298n手册,真值
in2=0;
in3=1;
in4=0;
PWMA = 20;
PWMB = 20;
}
/*全速反转*/
void fallback()
{
in1=0;
in2=1;
in3=0;
in4=1;
PWMA = 20;
PWMB = 20;
}
/*50占空比正转*/
void quick()
{
in1=1;
in2=0;
PWMA = 10;
in3=1;
in4=0;
PWMB = 10;
}
/*50占空比反转*/
void slow()
{
in1=0;
in2=1;
PWMA = 10;
in3=0;
in4=1;
PWMB = 10;
}
/*停*/
void stop()
{
in1=0;
in2=0;
in3=0;
in4=0;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5;y>0;y--);
}
void SendOneByte(uchar *str)   //串口发送数据
{
  while(*str !='\0')
  {
  SBUF=*str;
  while(!TI);
  TI=0;
  str++;
  }
}
void main()                           //定义主函数,返回值为空
{
//串口定时器 定时器T0
TMOD = 0x21;                   //T0定时器为工作方式一,T1定时器为工作方式二
PCON = 0x00;                   //串口初始化相关,波特率
SCON = 0x50;                   //串口初始化相关,串口工作方式一,允许接收
TH1  = 0xFD;                   //设置初值
TL1  = 0xFD;                   //设置初值
TR1  = 1;                      //开启定时器T1

TH0 = 0xF4;                    //设置初值
TL0 = 0x48;                    //设置初值
TR0 = 1;                       //开启定时器T0
ES  = 1;                       //开放串口中断
PT0 = 1;                       //定时器0中断优先
ET0 = 1;                       //开放定时器T0中断
EA  = 1;                       //开放总中断
SendOneByte("Receiving from 8051...\r\n");      //发送字符串,结尾回车换行
while(1)
   {
   showDigital();
   SendOneByte("\r\n");
   delay(500);
   SendOneByte(SendBuf);
   }
}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
TR0 = 0;
TH0 = (65536-500)/256;
TL0 = (65536-500)%256;
MA++;
if(MA < PWMA)
{
ena = 1;                                 //使用ena来产生pwm波控制A端电机
}
else
  ena = 0;
if(MA == 40)
{
  MA = 0;
}

MB++;
if(MB < PWMB)
{
enb = 1;                             //使用enb来产生pwm波控制B端电机
}
else
  enb = 0;
if(MB == 40)
{
  MB = 0;
}
TR0 = 1;
}
void UARTInterrupt(void) interrupt 4
{
if(RI)
{
RI = 0;
cmd = SBUF;
switch(cmd)
{
case 1:
forward();
break;
case 2:
fallback();
break;
case 3:
quick();
break;
case 4:
slow();
break;
case 0:
stop();
default:
break;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