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脚蜘蛛机器人代码

楼主(2021-04-11):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8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16        unsigned short int
#define uint32        unsigned long

sbit SERVO0=P2^0;                        //控制舵机的PWM输出口
sbit SERVO1=P2^1;
sbit SERVO2=P2^2;
sbit SERVO3=P2^3;
sbit SERVO4=P2^4;
sbit SERVO5=P2^5;
sbit SERVO6=P2^6;
sbit SERVO7=P2^7;

uint16 Servo0PwmDuty=1500;        //PWM脉冲宽度
uint16 Servo1PwmDuty=1500;
uint16 Servo2PwmDuty=1500;
uint16 Servo3PwmDuty=1500;
uint16 Servo4PwmDuty=1500;
uint16 Servo5PwmDuty=1500;
uint16 Servo6PwmDuty=1500;
uint16 Servo7PwmDuty=1500;
uint16 k=0;
uint16 g=0;
uint16 h=0;
uint16 t=0;

void DelayMs(uint16 ms)     //延时ms毫秒
{
        uint16 i,j;
        for(i=0;i<85;i++)                //89单片机用85,12系列单片机用800
                for(j=0;j<ms;j++);
}

void InitTimer0(void)   //时钟0初始化
{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
/***********************************************************
* 名    称:Timer0Value(uint16 pwm)
* 功    能:给定时器0计数器赋值产生定时中断
* 入口参数:pwm                控制舵机的PWM脉冲宽度值(范围:500~2500)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12M晶振,12分频,所以计数器每递增一个数就是1微秒,完全满足舵机控制的精度要求
                        因为定时器是TH0,TL0都要全部计数到0xFF后在计1个数就会产生中断,所以要想产生
                        pwm毫秒的中断,那么TH0,TL0就应该赋值(0xFFFF-pwm)        从这个值开始计数产生定时中断
/**********************************************************/
void Timer0Value(uint16 pwm)
{
        uint16 value;
        value=0xffff-pwm;
        TR0 = 0;
        TL0=value;                        //16位数据给8位数据赋值默认将16位数据的低八位直接赋给八位数据
    TH0=value>>8;                //将16位数据右移8位,也就是将高8位移到低八位,再赋值给8位数据
        TR0 = 1;
}

void up()
{
    if(h==0)
    {
        Servo0PwmDuty=1500;        //0
        Servo1PwmDuty=1500;
        Servo2PwmDuty=1500;
        Servo3PwmDuty=1500;
        Servo4PwmDuty=1500;
        Servo5PwmDuty=1500;
        Servo6PwmDuty=1500;
        Servo7PwmDuty=1500;
        DelayMs(1000);
        h++;
//        Servo0PwmDuty = 1750;
//        Servo1PwmDuty = 1750;
//        Servo2PwmDuty = 1750;
//        Servo3PwmDuty = 1750;
//        DelayMs(1000);

//        Servo0PwmDuty = 2000;       //45
//        Servo1PwmDuty = 2000;
//        Servo2PwmDuty = 2000;
//        Servo3PwmDuty = 2000;
//        DelayMs(1000);

//        Servo0PwmDuty = 2250;
//        Servo1PwmDuty = 2250;
//        Servo2PwmDuty = 2250;
//        Servo3PwmDuty = 2250;
//        DelayMs(1000);

//        Servo0PwmDuty = 2500;       //90
//        Servo1PwmDuty = 2500;
//        Servo2PwmDuty = 2500;
//        Servo3PwmDuty = 2500;
//        DelayMs(1000);
    }
}

void go()
{
         {
        Servo0PwmDuty = 1500;                // 右前脚 1700——1200 ;右前腿 1200——1700              自己改参数
                DelayMs(300);                        // 延时0.5秒

                Servo1PwmDuty = 1500;
                DelayMs(300);

                Servo0PwmDuty = 1400;            // 脉冲宽度在1000微秒
                DelayMs(300);

                Servo1PwmDuty = 2000;
                DelayMs(300);
     }

         {
        Servo4PwmDuty = 1500;                // 左后脚 1700——1200 ;左后腿 1200——1700              自己改参数
                DelayMs(300);                        // 延时0.5秒

                Servo5PwmDuty = 1500;
                DelayMs(300);

                Servo4PwmDuty = 1700;            // 脉冲宽度在1000微秒,对应-45°
                DelayMs(300);

                Servo5PwmDuty = 2000;
                DelayMs(300);
     }

         {
        Servo2PwmDuty = 1500;                // 左前脚 1700——1200 ;右前腿 1200——1700
                DelayMs(300);                //延时0.5秒

                Servo3PwmDuty = 1500;
                DelayMs(300);

                Servo2PwmDuty = 1300;        //脉冲宽度在1000微秒,对应-45°
                DelayMs(300);

                Servo3PwmDuty = 1000;
                DelayMs(300);
     }

         {
        Servo6PwmDuty = 1500;                // 右后脚 1700——1200 ;左后腿 1200——1700
                DelayMs(300);                //延时0.5秒

                Servo7PwmDuty = 1500;
                DelayMs(300);

                Servo6PwmDuty = 1700;        //脉冲宽度在1000微秒,对应-45°
                DelayMs(300);

                Servo7PwmDuty = 2000;
                DelayMs(300);
     }

        Servo0PwmDuty=1500;
        Servo1PwmDuty=1500;
        Servo2PwmDuty=1500;
        Servo3PwmDuty=1500;
        Servo4PwmDuty=1500;
        Servo5PwmDuty=1500;
        Servo6PwmDuty=1500;
        Servo7PwmDuty=1500;

}

void right()
{
{      Servo0PwmDuty = 1000;                // 左前脚 1700——1200 ;左前腿 1200——1700              自己改参数
                DelayMs(200);                //延时0.5秒

                Servo1PwmDuty = 1500;
                DelayMs(200);

                Servo0PwmDuty = 1500;        //脉冲宽度在1000微秒,对应-45°
                DelayMs(200);

                Servo1PwmDuty = 1000;
                DelayMs(200);                         }

                DelayMs(200);

          {        Servo6PwmDuty = 1500;                // 左后脚 1700——1200 ;左后腿 1200——1700
                DelayMs(200);                //延时0.5秒

                Servo7PwmDuty = 1500;
                DelayMs(200);

                Servo6PwmDuty = 1000;        //脉冲宽度在1000微秒,对应-45°
                DelayMs(200);

                Servo7PwmDuty = 1000;
                DelayMs(200);                  }

            DelayMs(200);
}

void left()
{
    {        Servo2PwmDuty = 1500;                // 右前脚 1700——1200 ;右前腿 1200——1700
                DelayMs(200);                        // 延时0.5秒

                Servo3PwmDuty = 1000;
                DelayMs(200);

                Servo2PwmDuty = 1000;            // 脉冲宽度在1000微秒,对应-45°
                DelayMs(200);

                Servo3PwmDuty = 1500;
                DelayMs(200);                  }

            DelayMs(200);

     {  Servo4PwmDuty = 1000;                // 右后脚 1700——1200 ;右后腿 1200——1700              自己改参数
                DelayMs(200);                        // 延时0.5秒

                Servo5PwmDuty = 1000;
                DelayMs(200);

                Servo4PwmDuty = 1500;            // 脉冲宽度在1000微秒,对应-45°
                DelayMs(200);

                Servo5PwmDuty = 1500;
                DelayMs(200);                         }

                DelayMs(200);
}

void turnright()
{
            Servo0PwmDuty=1500;        //0
        Servo1PwmDuty=1500;
        Servo2PwmDuty=1500;
        Servo3PwmDuty=1500;
        Servo4PwmDuty=1500;
        Servo5PwmDuty=1500;
        Servo6PwmDuty=1500;
        Servo7PwmDuty=1500;
        DelayMs(100);

//        Servo0PwmDuty = 1750;
//        DelayMs(100);
//        Servo1PwmDuty = 1750;
//        DelayMs(100);
//        Servo2PwmDuty = 1750;
//        DelayMs(100);
//        Servo3PwmDuty = 1750;
//        DelayMs(100);

        Servo1PwmDuty = 2000;       //45
        DelayMs(200);
        Servo5PwmDuty = 2000;       //45
        DelayMs(200);
        Servo3PwmDuty = 2000;       //45
        DelayMs(200);
        Servo7PwmDuty = 2000;       //45
        DelayMs(200);

//        Servo0PwmDuty = 1750;
//        DelayMs(100);
//        Servo1PwmDuty = 1750;
//        DelayMs(100);
//        Servo2PwmDuty = 1750;
//        DelayMs(100);
//        Servo3PwmDuty = 1750;
//        DelayMs(100);

        Servo1PwmDuty = 1500;       //0
        Servo5PwmDuty = 1500;       //0
        Servo3PwmDuty = 1500;       //0
                Servo7PwmDuty = 1500;       //0
        DelayMs(100);
        g++;
}

void main()
{
        InitTimer0();        //定时器0初始化
        EA = 1;                        //开总中断
        while(1)                //大循环
        {
        if(h==0)        //起
        {
            up();
            h++;
        }

        for(g=0;g<10;g++)
        {
        go();
        up();
        }
//            left();
//            right();

//        if(g==0)        //转弯
//        {
//            turnright();
//            g++;
//        }
//
//        if(h!=0)        //恢复初态
//        {
//            up();
//            h++;
//        }
    }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时钟0中断处理
{
        static uint16 i = 1;        //静态变量:每次调用函数时  $$保持上一次所赋的值$$
                                                        //跟全局变量类似,不同是它只能用于此函数内部
        switch(i)
        {
                case 1:
                        SERVO0 = 1;        //PWM控制脚高电平
//给定时器0赋值,计数Pwm0Duty个脉冲后产生中断,下次中断会进入下一个case语句
                        Timer0Value(Servo0PwmDuty);
                        break;
                case 2:
                        SERVO0 = 0; //PWM控制脚低电平
//高脉冲结束后剩下的时间(20000-Pwm0Duty)全是低电平了,Pwm0Duty + (20000-Pwm0Duty) = 20000个脉冲正好为一个周期20毫秒
                        Timer0Value(20000-Servo0PwmDuty);
                        break;

        case 3:
                        SERVO1 = 1;        //PWM控制脚高电平
                        Timer0Value(Servo1PwmDuty);
                        break;
        case 4:
                        SERVO1 = 0; //PWM控制脚低电平
            Timer0Value(20000-Servo1PwmDuty);
                        break;

        case 5:
                        SERVO2 = 1;        //PWM控制脚高电平
                        Timer0Value(Servo2PwmDuty);
                        break;
        case 6:
                        SERVO2 = 0; //PWM控制脚低电平
            Timer0Value(20000-Servo2PwmDuty);
                        break;

        case 7:
                        SERVO3 = 1;        //PWM控制脚高电平
                        Timer0Value(Servo3PwmDuty);
                        break;
        case 8:
                        SERVO3 = 0; //PWM控制脚低电平
            Timer0Value(20000-Servo3PwmDuty);

                        break;

        case 9:
                        SERVO4 = 1;        //PWM控制脚高电平
                        Timer0Value(Servo4PwmDuty);
                        break;
        case 10:
                        SERVO4 = 0; //PWM控制脚低电平
            Timer0Value(20000-Servo4PwmDuty);
                        break;

        case 11:
                        SERVO5 = 1;        //PWM控制脚高电平
                        Timer0Value(Servo1PwmDuty);
                        break;
        case 12:
                        SERVO5 = 0; //PWM控制脚低电平
            Timer0Value(20000-Servo5PwmDuty);
                        break;

        case 13:
                        SERVO6 = 1;        //PWM控制脚高电平
                        Timer0Value(Servo6PwmDuty);
                        break;
        case 14:
                        SERVO6 = 0; //PWM控制脚低电平
            Timer0Value(20000-Servo6PwmDuty);
                        break;

        case 15:
                        SERVO7 = 1;        //PWM控制脚高电平
                        Timer0Value(Servo7PwmDuty);
                        break;
        case 16:
                        SERVO7 = 0; //PWM控制脚低电平
            Timer0Value(20000-Servo7PwmDuty);
            i=0;
                        break;
        }
        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