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eil4一直报错Undefined symbol

楼主(2021-04-11):
我加了按键相关的key.c和key.h,在key.h中用到#define KB1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0)).在编译中报错Undefined symbol GPIO_ReadInputDateBit (referred from key.o).

问题是,我右键go to definition可以找到GPIO_ReadInputDateBit啊?这个函数所在的文件也被我添加到library里了呀?为什么会这样呢?

网友A:
很可能是路径包含的问题,在keli的选项卡魔术棒图标里面C++一栏下面可以选择include path,把你自定义库文件里面头文件所在的文件夹(例如key.h所在的文件夹路径)包含进去就行,再不行的话,看看项目管理(魔术棒右边那三个小方块)里面是不是加了对应的文件

楼主:
dbq浪费大家时间了,原来是因为我把Data打成了Date...

网友B:
原来是因为我把Data打成了Date...一个是数据,一个是日期,长得很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