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蓝牙通信问题,换上STC15W408AS后串口就不能通信了

楼主(2021-04-11):
蓝牙遥控继电器,使用STC89C52RC一切正常,但换上STC15W408AS后串口就不能通信了,网上查说STC15W408AS没有定时器1,我把程序改到定时器2了,可依然无法通信,大家帮忙看看程序哪里有问题,谢谢!

/****蓝牙模块的TX和RX要交换对接才可以互相通信*****/
//主控:STC89C52RC
#include<reg52.h>
#include<strin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ower1=P1^2;//继电器端口依次类推
sbit power2=P1^3;
sbit power3=P1^4;
sbit power4=P1^5;
uchar temp;
void UART_Send_Byte(uchar mydata)//发送一个字节
{

楼主:
完整程序/****蓝牙模块的TX和RX要交换对接才可以互相通信*****/
//主控:STC89C52RC
#include<reg52.h>
#include<strin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ower1=P1^2;//继电器端口依次类推
sbit power2=P1^3;
sbit power3=P1^4;
sbit power4=P1^5;
sbit power5=P2^4;
uchar temp;

void UART_Send_Byte(uchar mydata)//发送一个字节
{
        SBUF=mydata;
        while(!TI);
        TI=0;
}
void UART_Send_Str(char *s)//发送字符串
{
        while (*s)
        {
                UART_Send_Byte(*s);
                s++;
        }
}
void main(void)
{
        SCON = 0X50;
        TMOD = 0X20;
        TH2 = 0xFD; //波特率9600
        TL2 = 0xFD;
        ES = 1;
        EA = 1;
        TR1 = 1;

        UART_Send_Str("AT+VERSION");//发送AT指令,测试模块是否正常
        while(1);
}
void serial_IT(void) interrupt 4
{
        if(RI==1)
        {
                RI=0;
                temp = SBUF;//串口接收到的数据给temp
                UART_Send_Byte(temp);//单片机接收到数据后发给电脑串口助手
                if(temp==0x02) power1=0; //如果接收到的数据是0x02小灯亮
                else if(temp==0x01) power1=1;//否则如果接收到是0x01,则熄灭
                if(temp==0x08) power2=0; //
                else if(temp==0x04) power2=1;//
                if(temp==0x07) power3=0; //
                else if(temp==0x09) power3=1;//
                if(temp==0x10) power4=0; //
                else if(temp==0x20) power4=1;//
                if(temp==0x40) power5=0; //
                else if(temp==0x50) power5=1;//
        }

}

网友A:
至少TR1=1是错误的。

网友A:
    SCON = 0x50;                //8位可变波特率
    T2L = (65536 - (FOSC/4/BAUD));   //设置波特率重装值
    T2H = (65536 - (FOSC/4/BAUD))>>8;
    AUXR = 0x14;                //T2为1T模式, 并启动定时器2
    AUXR |= 0x01;               //选择定时器2为串口1的波特率发生器
    ES = 1;                     //使能串口1中断
    EA = 1;

网友B:
STC15W408AS是没有定时器1的,看来是手册没有看清哦

网友C:
你可以参考我这两个串口程序 兼容性很好的
串口1打印程序 可以打印3个十六位的变量 波特率9600 http://www.51hei.com/bbs/dpj-201660-1.html

串口发送 不需要while死等 串口接收执行软件复位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927-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ON = 0x50;                //8位可变波特率
    T2L = (65536 - (FOSC/4/BAUD));   //设置波特率重 ...

根据你的提示修改了程序,但编译时报错如下:
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BLUETOOTH.C...
BLUETOOTH.C(46): error C202: 'T2L': undefined identifier
BLUETOOTH.C(47): error C202: 'T2H': undefined identifier
BLUETOOTH.C(48): error C202: 'AUXR': undefined identifier
BLUETOOTH.C(49): error C202: 'AUXR': undefined identifier
Target not created

楼主:
经过修改程序可以通过了,但运行时只有P1.2口的继电器动作,其它的都不动作,不知是何原因

楼主:
有知道的吗,麻烦给指导一下

楼主:
这贴眼看沉了,可问题还是没解决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贴眼看沉了,可问题还是没解决

字符和数字最好不要混用,容易出错。改这样试试。
#include<reg52.h>
#include<string.h>
sfr AUXR = 0x8E;
sfr T2H  = 0xD6;
sfr T2L  = 0xD7;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ower1=P1^2;//继电器端口依次类推
sbit power2=P1^3;
sbit power3=P1^4;
sbit power4=P1^5;
sbit power5=P2^4;
uchar temp;
bit flag;

void UART_Send_Byte(uchar mydata)//发送一个字节
{
        SBUF=mydata;
        while(!TI);
        TI=0;
}

void UART_Send_Str(uchar *s)//发送字符串
{
        while (*s)
        {
                UART_Send_Byte(*s++);
        }
}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01;                //串口1选择定时器2为波特率发生器
        AUXR |= 0x04;                //定时器2时钟为Fosc,即1T
        T2L = 0xE0;                //设定定时初值
        T2H = 0xFE;                //设定定时初值
        AUXR |= 0x10;                //启动定时器2
        EA = 1;
        ES = 1;
}
void main(void)
{
        UartInit();
        UART_Send_Str("AT+VERSION");//发送AT指令,测试模块是否正常
        while(1)
        {
                if(flag)
                {
                        flag=0;
                        if(temp=='2') power1=0; //如果接收到的数据是0x02小灯亮
                        else if(temp=='1') power1=1;//否则如果接收到是0x01,则熄灭

                        if(temp=='8') power2=0; //
                        else if(temp=='4') power2=1;//

                        if(temp=='7') power3=0; //
                        else if(temp=='9') power3=1;//

                        if(temp=='b') power4=0; //
                        else if(temp=='a') power4=1;//

                        if(temp=='d') power5=0; //
                        else if(temp=='c') power5=1;//
                }
        }
}

void serial_IT(void) interrupt 4
{
        RI=0;
        temp = SBUF;//串口接收到的数据给temp
        UART_Send_Byte(temp);//单片机接收到数据后发给电脑串口助手
        flag=1;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字符和数字最好不要混用,容易出错。改这样试试。

谢谢您,一次性成功,不仅得到启发而且也学到东西,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