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论坛图纸制作的LM358+单片机可调电源 附源程序

楼主(2021-04-11):
根据51hei论坛上的图纸原理做的可调电源实测0.2v-11.5v可调,步进0.1v。本程序没有用查表方式给tlc5615输入AD值(费时间,懒。。。),所以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有误差。
源图纸用的是89c51单片机,本人用的15w408as单片机,自带AD功能,可以将输出的电压返回单片机处理。显示部分没有用数码管,感觉没有OLED连线方便(IIC接口)
原理图用的OPA2107运放,我买了两个这个运放不能用,不知道我买的是坏的还是本身这个电路有问题,后面改用LM358可以正常使用。此电路我用两个LM358,其中一个用来放大检测电流电阻上的电压,再输入到单片机的AD脚进行计算处理。
此电路有电流检测功能,但是程序里没有设置短路保护功能。
实际做下来也不费劲,但是这个图纸经我验证有以下缺点:
1,电流只能达到600ma,再高场效应管发热严重,输入功率能达到40w而输出功率只有5-8w。
2,效率不高,感觉效率能有50%就很不错了,而且电流过大造成场馆有异响。
3,调电压的时候测量TL431的基准电压2.5v,这个电压数值会随着电压的调节略微变动,造成输出误差增大。给单片机的基准电压我用的是ASM1117的          3.3v做基准电压,感觉这个芯片的稳压要比TL431好。

本人也就是普通的爱好者,一些东西还是靠论坛来实现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希望指点一下。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电路原理图如下: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OLED.h"

#include "TLC5615.h"
#include "EC11.h"
#define ADC_POWER     0x80
#define ADC_FLAG      0x10
#define ADC_START     0x08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define ADC_SPEEDL    0x20
#define ADC_SPEEDH    0x40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unsigned int EC11_Value1;
unsigned char ch=2;   //定义通道0位P1^0;1为P1^1;2为P1^2;
float voltage=0, voltage1=0; //??????
unsigned int Power1,ElectricC,RefAd=0,vin=0,PowerA=0,Wat=0;//P1^0,Power为电压值,P1^2,refad为参考电压3.3v的ad值.P1^1为采样AD值
/******************显示函数**********************/
void OLEDDisplay()
{
                        //设定电压值

                OLED_DisplayCharacter(1, 9, (PowerSet+1)/100+'0', OLED_NOT_INVERT_COLOR);
                OLED_DisplayCharacter(1, 10, (PowerSet+1)%100/10+'0', OLED_NOT_INVERT_COLOR);
                OLED_DisplayCharacter(1, 12, (PowerSet+1)%10+'0', OLED_NOT_INVERT_COLOR);
                //显示电压值
                OLED_DisplayCharacter(2, 9, Power1/1000+'0', OLED_NOT_INVERT_COLOR);
                OLED_DisplayCharacter(2, 10, Power1%1000/100+'0', OLED_NOT_INVERT_COLOR);
                OLED_DisplayCharacter(2, 12, Power1%100/10+'0', OLED_NOT_INVERT_COLOR);
                OLED_DisplayCharacter(2, 13, Power1%100%10+'0', OLED_NOT_INVERT_COLOR);
                //显示电流值
                OLED_DisplayCharacter(3, 10, ElectricC/1000+'0', OLED_NOT_INVERT_COLOR);
                OLED_DisplayCharacter(3, 12, ElectricC%1000/100+'0', OLED_NOT_INVERT_COLOR);
                OLED_DisplayCharacter(3, 13, ElectricC%100/10+'0', OLED_NOT_INVERT_COLOR);
//                //显示编码器值
//                OLED_DisplayCharacter(3, 6, EC11_Value/1000+'0', OLED_NOT_INVERT_COLOR);
//                OLED_DisplayCharacter(3, 7, EC11_Value%1000/100+'0', OLED_NOT_INVERT_COLOR);
//                OLED_DisplayCharacter(3, 8, EC11_Value%100/10+'0', OLED_NOT_INVERT_COLOR);
//                OLED_DisplayCharacter(3, 9, EC11_Value%10+'0', OLED_NOT_INVERT_COLOR);
//                OLED_DisplayCharacter(3, 11, KeyNumber+'0', OLED_NOT_INVERT_COLOR);
}
/**********************主函数*******************************/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
        OLED_Init();//初始化OLED
  P1ASF=0x07;//0x70=00000111,用P1^0,1^1,1^2三个IO口当ADC口
        ADC_RES=0;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LL | ADC_START | ch;
        for(i=0;i<1000;i++);
        IE=0xA0;
        EC11_Value1=EC11_Value;
        while(1)
        {
                OLEDDisplay(); //扫描显示函数

                if(KeyNumber==1)
                {
                        OLED_DisplayText(0, 6, "开", OLED_NOT_INVERT_COLOR);
                        if(EC11_Value!=EC11_Value1)
                        TLC5615DateOut(EC11_Value);
                   EC11_Value1=EC11_Value;
                        }
                else
                {
                        OLED_DisplayText(0, 6, "关", OLED_NOT_INVERT_COLOR);
                        TLC5615DateOut(0);
                }
          }

}

/****************************ADC中断函数***********************/
void adc_int() interrupt 5   //ADC中断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j=0;
        EC11_Display();  //扫描编码器函数
        ADC_CONTR &=!ADC_FLAG;//清除中断
        if(ch==0)
        {
           RefAd=(ADC_RES*4+ADC_RESL);   //P1^2的参考AD值保存到RefAD中,这里用ASM1117的3.3v稳压做参考AD值
        }
        if(ch==1)
        {
                 vin=(ADC_RES*4+ADC_RESL);                //读取P1^1的值保存在vin中,这里读到的是输出电压经10K电阻分压得到的电压值。
                voltage1=(3.318*vin)/RefAd;
     Power1=voltage1*1000;
        }
        if(ch==2)                //读取P1^0的AD值保存在PowerAD中,计算经运放过来的放大电压,算出电流
        {
           PowerA=(ADC_RES*4+ADC_RESL);
     voltage=(3.318*PowerA)/RefAd;
     ElectricC=voltage*200;
        }

        ch=i;
  i++;
        if(i==10)i=0;//防止AD值过快有跳动

        ADC_RES=0;
        ADC_RESL=0; //AD数据位清零
        ADC_CONTR=ADC_POWER |ADC_SPEEDLL | ADC_START | ch;        //启动ADC中断

}

所有代码51hei提供下载:

网友A(2021-06-15):
一直想搞一个可调电源,这下有机会了

网友B(2022-11-09):
你好楼主 这个原理图在哪找的,方便分享吗

网友C(2023-02-16):
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D(2023-05-09):
实物图片和原理图和程序都不一致,对于新手小白还是有一定的障碍呀

网友E:
原理图是数码管的,但实物图是OLED的,都不一致啊

网友F(2023-09-25):
是源程序吗?这个是数码管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