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实现音阶(可调高低音)Proteus仿真代码

楼主(2021-04-11):
51单片机实现音阶,可放歌曲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keyport P1
#define out P0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high,low;           //定时器预装值的高8位和低8位

sbit S1 =P1^0;  // 按键
uchar keyvalue; // 键值

uchar code name[] ="Chen xin chen";//显示名字
uchar code stu_num[] =" 1111120028";//显示学号

sbit RS  = P2^0;   //  数据或指令控制线
sbit RW  = P2^1;   // 读写控制线
sbit E   = P2^2;   //使能控制线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int j)
  {
  uchar i = 250;
  for(;j>0;j--)
  {
   while (--i);
   i= 249;
   while(--i);
   i=250;
  }
}
/*********************
检查忙函数,检查LCD是否处于忙状态
如果处于忙则持续检查
*********************/
void check_busy(void)
{
    uchar temp;
    do{
        temp =0xff;  //
        E = 0;
        RS= 0;   //
        RW = 1;
        E =1;
        temp = out; //
                        }while(temp&0x80);  // 如果 BF =1 则持续检查
        E = 0;
}
/*********************
写命令函数
*********************/
void write_command(uchar com)
{
    check_busy();//  首先检查忙
   E= 0;//预置0
   RS =0;
   RW =0; //按LCD写命令控制信号设置
   out = com;
   E =1; //  正脉冲
   _nop_();//
   E = 0; // 还原E
    delay(1);
}
/********************
写数据函数
********************/
void write_data(uchar com)
{
  check_busy();
  E=0;    //预置0
  RS= 1;
  RW =0;//按LCD写数据控制信号设置
  out = com;
  E=1;// 正脉冲
  _nop_();
  E =0;
delay(1);
  }
/********************
LCD初始化函数
********************/
void lcd_initial(void) //
{
  write_command(0x38); // 八位数据,双列显示,5X7阵
        _nop_();
  write_command(0x0c); //开显示屏,关光标,光标不显示
        _nop_();
  write_command(0x06); //字符不移动,每次字符地址加1
        _nop_();
  write_command(0x01); //清屏
        _nop_();
        delay(100);
  }
/********************
//字符串显函数
********************/
void string(uchar add, uchar *s) reentrant
{
         write_command(add);//显示地址
         while(*s != '\0')
        {
          write_data(*s++);
        }
}
void interrupt_int(void)
{
        EA =1;//总中断允许
        EX0 =1;//外部中断打开
        EX1 =1;//
        IT0=1;//负跳变
        IT1 =1;//
        IP =0;//同一优先级
        }
void key_1(void) interrupt 0
{
EX0 =0;
lcd_initial();
string(0x83,name); //第一行第四个开始显示学号
string(0xc2,stu_num);//第二行第三个开始显示姓名
EX0 =1;//开启中断
}

sbit speak=P3^0;
sbit gao=P3^5;
sbit di=P3^6;
sbit zdbf=P3^7;
uchar yinjie=1;
uchar time;
uchar n=0;
uchar bo=0;
uchar code fre[][2]= {   0x8c,0xf8,0x5b,0xf9,0x15,0xfa,0x67,0xfa,0x90,0xfb,0xae,0xfb,0x0c,0xfc,  //低音
          0x44,0xfc,0xac,0xfc,0x09,0xfd,0x34,0xfd,0x82,0xfd,0xc2,0xfd,0x06,0xfe, //中音
        0x22,0xfe,0x56,0xfe,0x85,0xfe,0x9a,0xfe,0xc1,0xfe,0xe4,0xfe,0x03,0xff,        //高音
                                          };

void delay(uint );
void ITimer0(void);//定时器初始化
void key(void);
void dtxs(int,int);
void song()
{
TH0=high;
TL0=low;
TR0=1;
delay(time*240);
}
void yinyue()//小星星歌曲
{
uchar code hls[]={  1,2,2, 1,2,3, 5,2,2, 5,2,3, 6,2,2, 6,2,3, 5,2,4, 4,2,2, 4,2,3, 3,2,2 ,3,2,3 ,2,2,2, 2,2,3, 1,2,4, 5,2,2, 5,2,3, 4,2,2, 4,2,3, 3,2,2, 3,2,3, 2,2,4, 5,2,2, 5,2,3, 4,2,2, 4,2,3, 3,2,2, 3,2,3, 2,2,4};
        uchar m;
        n=0;
      while(n<174)
          {
                  m=hls[n]+7*(hls[n+1]-1)-1;
                high=fre[m][1];
                low=fre[m][0];
                time=hls[n+2];
                n=n+3;
                song();
           }
}
void main (void)
{

        uchar num;
        ITimer0();
        speak=0;

interrupt_int();

while(1)
        {
                key();
                switch(keyport)
                {
                        case 0xfe:num=1;break;
                        case 0xfd:num=2;break;
                        case 0xfb:num= 3;break;
            case 0xf7:num= 4;break;
            case 0xef:num= 5;break;
            case 0xdf:num= 6;break;
            case 0xbf:num= 7;break;
            case 0x7f:num= 8;break;
            default:num= 0;break;
                }
                if(num==0)
                {
                        TR0=0;
                        speak=0;
                }
                else
                {
                        high=fre[7*yinjie+num-1][1];
                        low=fre[7*yinjie+num-1][0];
                        TR0=1;
                }
                dtxs(yinjie,num);
        }
}
void ITimer0(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TH0=high;
TL0=low;
speak=!speak;
if(zdbf==0)
     {
                 delay(100);
                if(zdbf==0)
                {
                           bo++;
                          if(bo/2==1)
                                {        delay(100);
                                        if(n<174)n=500;                        //n赋值大于174,跳出while,停止音乐
                                        else n=0;
                                        dtxs(3,0);
                                }
                                if(bo%2==0)
                                {        delay(100);
                                        n=500;                        //n赋值大于174,跳出while,停止音乐
                                }
                }
        }/**/
}
void key()//按键
{
        if(zdbf==0)
               {delay(100);
                  if(zdbf==0)
                        yinyue();
                }
        if(gao==0)
        {
                delay(100);
                if(gao==0)
                {
                        delay(100);
                        if(yinjie==2)
                                yinjie=1;
                        else yinjie=2;
                }
        }
    if(di==0)
        {
                delay(100);
                if(di==0)
                {
                        delay(100);
                        if(yinjie==0)
                                yinjie=1;
                        else yinjie=0;
                }
        }
}

void dtxs(k,l)//k是按键号,l是工作方式
{
char seg[14]={ 0x3F,/*0*/
        0x06,/*1*/
        0x5B,/*2*/
        0x4F,/*3*/
        0x66,/*4*/
        0x6D,/*5*/
        0x7D,/*6*/
        0x07,/*7*/
        0x7F,/*8*/
        0x6F,/*9*/
                0x37,/*N*/
                0x38,/*L*/
        0x76,/*H*/
                  0x79
};
  P2=0x01;//选择第一个数码管
  P0=seg[l];//显示按键号
  delay(4);
  P2=0x02;//选择第二个数码管
  P0=seg[k+10];//显示工作方式
  delay(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