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单片机为什么接收到的都是0,程序是没有问题的,求帮助

楼主(2021-04-11):
为什么接收到的都是0,程序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
你把程序改一下,让他发送另一个字符,你看这里能收到什么,用这种方法来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程序改一下,让他发送另一个字符,你看这里能收到什么,用这种方法来调试

还是0,换个程序也都是0

网友B:
既然你那么肯定 “不是程序的事,程序是没有问题的”,那就是硬件的问题喽,还求助啥??

无电路图、无程序,怎么帮你?猜想?

网友C:
串口通信 参考我这个贴子 兼容性很强
串口1打印程序 可以打印3个十六位的变量 波特率9600 http://www.51hei.com/bbs/dpj-201660-1.html

串口发送 不需要while死等 串口接收执行软件复位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927-1.html

网友D:
串行通信时,要注意波特率,两边必须一致,还有数据格式,有没有奇偶校验等。估计你这方面没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串行通信时,要注意波特率,两边必须一致,还有数据格式,有没有奇偶校验等。估计你这方面没注意。

是的,解决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