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oled显示字符串出现变量空间错误

楼主(2021-04-12):
在OLED显示字符串函数里,传入一个字符数组,单步运行发现while一直在循环,没有检测到字符串结尾,导致显示字符串之后又一直出现乱码。怎么让函数知道运行到了字符串结尾并退出呢?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是在数组最后一位加0

INT8U code oledTable3[] = { 'a', 'b', 'c', 'd', 'e', 0};

网友B:
INT8U code oledTable3[] = { 'a', 'b', 'c', 'd', 'e'}; 这定义的是字符数组,字符数组不会自动加'\0'。改为字符串数组就可以了 INT8U code oledTable3[] = "abcde";

网友C:
INT8U code oledTable3[] = {“abcde”};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