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F2K等系列单片机用USB直接下载程序,USB驱动安装失败,这是为什么?

楼主(2021-04-12):
据STC8F2K单片机芯片手册提示 ,STC8F2K可以不用USB-TTF下载程序,而直接用USB下载,下载线路图附后。

下载前需要安装USB驱动。USB驱动在stc-isp安装包中有,可以应用,但本人多次尝试安装USB驱动,操作都是根据官方《STC-USB驱动安装说明》里面的方法,用网上提供的一些方法也无法解决USB安装失败的问题,请各位大师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没玩过这,不过根据经验,那2个稳压管和3个电阻都可以去掉,P32接地那2脚直连就可以。
如果不行就分别换USB插头、单片机、软件、电脑试试。
有时有莫名其妙的问题,有时必须换器件才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玩过这,不过根据经验,那2个稳压管和3个电阻都可以去掉,P32接地那2脚直连就可以。
如果不行就分别换US ...

我觉得是驱动程序的兼容性或芯片的设计问题,因为芯片的USB本来就不是硬件USB。

网友B(2022-02-26):
按照手册安装驱动一定没有问题的!
我是win10:安装麻烦一点,数字签名得跳过...

我用的是STC8G1k8。
最终试验结果:偶尔才可USB直接下载,不明觉厉! 算了,意义实在太小! 还是CH340转串口可靠!可靠才是王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玩过这,不过根据经验,那2个稳压管和3个电阻都可以去掉,P32接地那2脚直连就可以。
如果不行就分别换US ...

确实如此,刚才试过几个东西可以不接也可以用!
只是我的试验情况是:直接下载经常不行,不知道原因!使用USB直接下载不能调节内部IRC的频率!也已去掉了勾选也只是偶尔可下载成功!
最终试验结果:偶尔才可USB直接下载,不明觉厉! 算了,意义实在太小! 还是CH340转串口可靠!可靠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