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译单片机程序出现129和136错误

楼主(2021-04-12):
小白一枚,本学期有单片机的课就在网上找了个程序练习,但对于129和136错误不知该怎么下手,还请大神们指点迷津一下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定义数据类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bit  flag;  //标志位
/**************1602显示字符***************/
uchar  code  table[]={0x30,0x31,0x32,0x33,0x34,0x35,0x36,0x37,0x38,0x39};
//1602显示数组
uchar  code  tab[]="**  GAS  ALARM  **";  //1602显示字符
uchar  code  table1[]="  NOW:";
uchar  code  table2[]=" %";
/**************1602控制端口管脚定义***************/
sbit  lcdrs=P3^0;
sbit  lcdrw=P3^1;
sbit  lcden=P3^2;
sbit  start=P3^4;
/**************AD0809控制端口定义***************/
sbit  eoc=P3^3;
sbit  oe=P3^5;
sbit  CLK=P3^6;
/**************其他变量***************/
uchar  shi, ge, shi1, bai1, num;
uint  temp;
uchar  count;  //蜂鸣器常量
/**************系统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 y;
for(x=z; x>0; x--)
for(y=110; y>0; y--);
}
/**************蜂鸣器延时(500HZ)***************/
void  dely500(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250; i>0; i--)
{
_nop_();
  }
}
/**************1602命令函数***************/
void  write _com(uchar  com)
{
lcdrs=0;
P1=com;
delay(1);
lcden=1;
delay(1);
lcden=0;
}
/**************1602数据函数***************/
void  write _data(uchar date)
{
lcdrs=1;
P1=date;
delay(1);
lcden=1;
delay(1);
lcden=0;
}
/**************系统初始化***************/
void  init()
{
oe=0;
lcden=0;
lcdrw=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temp=0;
TMOD=0x01;
TH0=(65536-500)/256;
TL0=(65536-500)%256;
EA=1;
ET0=1;
TR0=1;
}
/**************1602显示函数***************/
void  voltage(uchar  ge,uchar  shi,uchar  bai1)
{
shi=temp/1000;
ge=temp%1000/100;
shi1=temp%100/10;
bai1=temp%10;
write_com(0x80);
for(num=0;
num<16;num++)
{
write_data(tab[num]);
}
write_com(0xc0);
for(num=0;num<6;num++)
{
write_data(table1[num]);
}
write_com(0xc7);
write_data(table[shi]);
delay(1);
write_com(0xc8);
write_data(table[ge]);
delay(1);

write_com(0xc9);
write_data('.');
delay(1);

write_com(0xca);
write_data(table[shi1]);
delay(1);

write_com(0xcb);
write_data(table[bai1]);
delay(1);

write_com(0xcc);
for(num=0;num<2;num++)
{
write_data(table2[num]);
}
/***********AD转换控制程序**********/
start=0;
start=1;
start=0;
while(!eoc);
oe=1;
temp=P2;
oe=0;
temp=(temp*2*1*98.039216/100);  //AD采样换算
/*****蜂鸣器报警程序*******/
/**可燃气体爆炸浓度:5%--16%,本设计设置为5%--15%**/
if(temp>=200)
{
for(count=200;count>0;count--)
{
P0_7=~P0_7;
dely500();
}
for(count=200;count>0;count--)
{
P0_7=~P0_7;
dely500();
dely500();
}
}
}
/**************中断***************/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256;
TL0=(65536-500)%256;
CLK=~CLK;  //CLK按位取反,代替方波脉冲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voltage(ge,shi,bai1);
}
}

网友A:
void  首字母小写!!!

网友B:
/**************蜂鸣器延时(500HZ)***************/
Void ; dely500(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250; i>0; i--)
{
_nop_();
  }
}
/**************1602命令函数***************/
Void; write; _com(uchar  com)
{
lcdrs=0;
P1=com;
delay(1);
lcden=1;
delay(1);
lcden=0;
}
/**************1602数据函数***************/
Void; write; _data(uchar date)
{
lcdrs=1;
P1=date;
delay(1);
lcden=1;
}
/**************系统初始化***************/
Void; init()
{
oe=0;
lcden=0;
lcdrw=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temp=0;
TMOD=0x01;
TH0=(65536-500)/256;
TL0=(65536-500)%256;
EA=1;
ET0=1;
TR0=1;
}
这些函数的定义中,为什么void后边都加“;”?不出错才说明编译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蜂鸣器延时(500HZ)***************/
Void ; dely500(void)
{

不好意思,这两天找的程序太多,搞错了,错误序号也记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蜂鸣器延时(500HZ)***************/
Void ; dely500(void)
{

发帖是的程序是直接复制的,所以错误较多,我已经重新编辑了贴子并附上错误截图。我修改后的错误代号是129和136,”其中129是说在"_data"前加“;”可“write_data”不是往里写数据么,为什么要加分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首字母小写!!!

是的,这点老师讲过,是我抄代码的时候粗心了

网友C:
给你改了,对比一下就知道哪里错了。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定义数据类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bit  flag;  //标志位
/**************1602显示字符***************/
uchar  code  table[]={0x30,0x31,0x32,0x33,0x34,0x35,0x36,0x37,0x38,0x39};
//1602显示数组
uchar  code  tab[]="**  GAS  ALARM  **";  //1602显示字符
uchar  code  table1[]="  NOW:";
uchar  code  table2[]=" %";
/**************1602控制端口管脚定义***************/
sbit  lcdrs=P3^0;
sbit  lcdrw=P3^1;
sbit  lcden=P3^2;
sbit  start=P3^4;
/**************AD0809控制端口定义***************/
sbit  eoc=P3^3;
sbit  oe =P3^5;
sbit  CLK=P3^6;
/**************其他变量***************/
sbit  P0_7=P0^7;   //------>???少写
uchar  shi, ge, shi1, bai1, num;
uint  temp;
uchar  count;  //蜂鸣器常量
/**************系统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 y;
        for(x=z; x>0; x--)
            for(y=110; y>0; y--);
}
/**************蜂鸣器延时(500HZ)***************/
void  dely500(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250; i>0; i--)
        {
                _nop_();
        }
}
/**************1602命令函数***************/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多了个空格字符
{
        lcdrs=0;
        P1=com;
        delay(1);
        lcden=1;
        delay(1);
        lcden=0;
}
/**************1602数据函数***************/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多了个空格字符
{
        lcdrs=1;
        P1=date;
        delay(1);
        lcden=1;
        delay(1);
        lcden=0;
}
/**************系统初始化***************/
void  init()
{
        oe=0;
        lcden=0;
        lcdrw=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temp=0;
        TMOD=0x01;
        TH0=(65536-500)/256;
        TL0=(65536-500)%256;
        EA=1;
        ET0=1;
        TR0=1;
}
/**************1602显示函数***************/
void  voltage(uchar  ge,uchar  shi,uchar  bai1)
{
        shi=temp/1000;
        ge=temp%1000/100;
        shi1=temp%100/10;
        bai1=temp%10;
        write_com(0x80);
        for(num=0;
        num<16;num++)
        {
                write_data(tab[num]);
        }
        write_com(0xc0);
        for(num=0;num<6;num++)
        {
                write_data(table1[num]);
        }
        write_com(0xc7);
        write_data(table[shi]);
        delay(1);
        write_com(0xc8);
        write_data(table[ge]);
        delay(1);

        write_com(0xc9);
        write_data('.');
        delay(1);

        write_com(0xca);
        write_data(table[shi1]);
        delay(1);

        write_com(0xcb);
        write_data(table[bai1]);
        delay(1);

        write_com(0xcc);
        for(num=0;num<2;num++)
        {
                write_data(table2[num]);
        }
        /***********AD转换控制程序**********/
        start=0;
        start=1;
        start=0;
        while(!eoc);
        oe=1;
        temp=P2;
        oe=0;
        temp=(temp*2*1*98.039216/100);  //AD采样换算
        /*****蜂鸣器报警程序*******/
        /**可燃气体爆炸浓度:5%--16%,本设计设置为5%--15%**/
        if(temp>=200)
        {
                for(count=200;count>0;count--)
                {
                        P0_7=~P0_7;
                        dely500();
                }
                for(count=200;count>0;count--)
                {
                        P0_7=~P0_7;
                        dely500();
                        dely500();
                }
        }
}
/**************中断***************/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256;
        TL0=(65536-500)%256;
        CLK=~CLK;  //CLK按位取反,代替方波脉冲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voltage(ge,shi,bai1);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改了,对比一下就知道哪里错了。

谢谢您,认真看了您的代码并对比了一下,真的是醍醐灌顶,感谢!

网友D:
函数名包含迷之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