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不能控制OLED屏,程序按了没反应

楼主(2021-04-12):
按键不能控制OLED屏,按了没反应
这是矩阵键盘的代码
主函数

网友A:
你在主循环中做了显示OLED的操作,这个操作很耗时间,而且你的按键判断也在这个里面。这样肯定会导致按键判断相应缓慢。建议的做法是:1、在主循环里面做按键判断;2、在做好按键判断后增加OLED刷新标志位和按键数据等值用于给中断传递数据;3、OLED刷新放在中断里面,进中断后判断是否需要刷新,如果需要的话再根据键值进行刷新等逻辑。这样按键的响应就会好很多。(把按键响应放在中断里面OLED显示有可能会出异常,因为OLED写入是有时序要求的,而中断能打乱他的时序)

网友B:
KEY_DOWN(void)  这个函数不要,更不能用return,  其它代码放到 SCAN_GET(void) 里面
SCAN_GET(void)里面如下:
把IO设置成0x0F, 延时,此时读IO值A
把IO设置成0xF0, 延时,此时读IO值B
按键值 = A+B
最后判断,就OK了

网友C:
程序一直停留在while循环那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