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02芯片怎么在lcd1602上显示温度?求帮助

楼主(2021-04-12):
(无正文)

楼主: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delay/delay.h"

sbit ds = P1^0;
bit ack = 0;

sbit RS = P2^4;
sbit RW = P2^5;
sbit E  = P2^6;

#define LCDPORT P0
#define LCD_WRITE_DATA 1
#define LCD_WRITE_COM  0

void lcd1602_write(unsigned char byte,unsigned char flag)
{
          if(flag)
                {
                          RS = 1;
                }
                else
                {
                          RS = 0;
                }
                RW = 0;
                E = 1;
                LCDPORT = byte;
                delay_us(5);
                E = 0;
}

void lcd1602_dis_st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str)
{
          if((x > 15) || (y > 1))
                {
                          return ;
                }
                if(0 == y)
                {
                          lcd1602_write(0x80 + x,LCD_WRITE_COM);
                }
                else
                {
                          lcd1602_write(0x80 + 0x40 + x,LCD_WRITE_COM);
                }
                while(*str != '\0')
                {
                          lcd1602_write(*str,LCD_WRITE_DATA);
                          str++;
                }
}

void lcd_init()
{
          delay_ms(15);
          lcd1602_write(0x38,LCD_WRITE_COM);
          delay_ms(5);
                lcd1602_write(0x38,LCD_WRITE_COM);
          delay_ms(5);
                lcd1602_write(0x38,LCD_WRITE_COM);
          delay_ms(5);
                lcd1602_write(0x38,LCD_WRITE_COM);
          delay_ms(5);
                lcd1602_write(0x08,LCD_WRITE_COM);
          delay_ms(5);
                lcd1602_write(0x01,LCD_WRITE_COM);
          delay_ms(5);
          lcd1602_write(0x06,LCD_WRITE_COM);
          delay_ms(5);
                lcd1602_write(0x0c,LCD_WRITE_COM);
          delay_ms(5);
}

void ds_reset()
{
          ds = 1;
          ds = 0;
          delay_us(200);
          delay_us(200);
          ds = 1;
          delay_us(30);
          if(0 == ds)
                {
                          ack = 1;
                }
                else
                {
                          ack = 0;
                }
                delay_us(200);
                delay_us(100);
}

void ds_send_byte(unsigned char byte)
{
          unsigned char i;
          for(i = 0; i < 8; i++)
          {
                          ds = 0;
                          _nop_();
                          _nop_();
                          ds = byte & 0x01;
                          byte >>= 1;
                          delay_us(30);
                          ds = 1;
                }
                delay_us(30);
}

bit ds_read_bit()
{
          bit tmp;
          ds = 1;
          ds = 0;
          _nop_();
          _nop_();
          ds = 1;
          tmp = ds;
          delay_us(30);
          return tmp;
}

unsigned char ds_read_byte()
{
          unsigned char i,j,k;
          for(i = 0; i < 8; i++)
          {
                          j = ds_read_bit();
                          k = (j << 7) | (k >> 1);
                }
                return k;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int temp;
          unsigned int b;

          float wendu;

          unsigned char disbuf[20];

          lcd_init();
          while(1)
                {
                                ds_reset();
                                ds_send_byte(0xcc);
                                ds_send_byte(0x44);

                                ds_reset();
                                ds_send_byte(0xcc);
                                ds_send_byte(0xbe);
                                a = ds_read_byte();
                                b = ds_read_byte();
                                temp = (b << 8) | a;
                                wendu = (float)temp * 0.0625;
                          sprintf(disbuf,"temp is %7.3f",wendu);
                          lcd1602_dis_str(0,0,disbuf);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