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红外遥控和独立按键处理程序

楼主(2021-04-12):
求助各位大神,想请问红外遥控和独立按键的功能一致的话,比如红外按键ir1和独立按键key1功能相同,那么编写程序时他们可以放到一起作为按键事件的条件吗?

网友A:
你是指主器件上有按键,也可以用红外遥控控制吧,这要看你怎么写程序,你要是直接有按键中断处理的话,跟红外不在一起啊,如果你的按键后只是先置一个FLAG,等程序过一遍再处理的话,那用红外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指主器件上有按键,也可以用红外遥控控制吧,这要看你怎么写程序,你要是直接有按键中断处理的话,跟红 ...

嗯嗯,按键是主器件上的,这句话“如果你的按键后只是先置一个FLAG,等程序过一遍再处理的话,那用红外是一样的”,不太理解,可否可以再解释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嗯,按键是主器件上的,这句话“如果你的按键后只是先置一个FLAG,等程序过一遍再处理的话,那用红外是 ...

感谢这个朋友,我明白啦,这个问题解决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