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cisp打开hex文件出现乱码

楼主(2021-04-12):
hex文件是开源的,别人写好的我下载的,没有任何问题,求问图片所示如何解决,感谢感谢

网友A:
这不是乱码,正常就这样,HEX给你是文件共享,不叫开源

网友B:
正常,HEX只是编译后得到的二进制文件,并不能显示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乱码,正常就这样,HEX给你是文件共享,不叫开源

那我这个烧录成功,是不是就证明我的单片机链接没啥毛病

网友C:
这是正常的,烧录成功之后,看下功能是否实现

网友D:
源码是汇编文件或者是C文件,都是明文
HEX是软件编译加密的烧录文件,本来就是乱码

网友E:
hex文件里面是单片机执行的指令,读取成字符串肯定会乱码,这属于正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