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恒压充电达到保护点的值时怎么控制它的充电电压逐步降低?

楼主(2021-04-12):
我想问问关于锂电池恒压充电的问题。就是锂电池有一个过压保护点,当充电电压达到保护点的值时怎么控制它的充电电压逐步降低,到最后停止。麻烦大家解答一下,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所谓的保护电压实际上防止充电器或者充电IC坏了而设定的
假设一块锂电池过压保护电压是4.35V的,如果 ...

哦,我理解错了,谢谢老大哥点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采用充电IC, https://www.ti.com.cn/zh-cn/power-management/battery-management/charger-ics/overvie ...

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A:
锂电池所谓的保护电压实际上防止充电器或者充电IC坏了而设定的
假设一块锂电池过压保护电压是4.35V的,如果是充电器坏了,一直是输出5V电压的,那么,电池电压会不断的上升,直到电池电压高于4.35V时,保护工作,断开充电器和电池之间的连接
你说逐步降低却是一个充电的过程,而不是一个保护的过程
一般来说是这样的:
当电池电压低于3.00V时,锂电池充电先是一个小电流充电,充电电流是:1/10C,这个C指的是电池的安时
当电池电压高于3.00V时,充电电流会是一个恒流充电过程,一般是不高于1C
当电池电压高于3.85V时,充电IC会以恒压4.20V充电,不管电流是多少,输出电压一直是4.20V,这个时候,锂电池的电压会慢慢上升,充电电流也会慢慢的变小,你说的"保护",就是最后的恒压充电阶段
以上的参数,不同的充电IC会有一点不同,但都差不了多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