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程序用单片机定时器1和2测量红外高低脉冲时间及个数

楼主(2021-04-12):
遥控红外引导码

高低脉冲时间us

我用的数码管电路图

#include<reg52.h>
sfr T2MOD=0XC9; //定义定时器2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sbit ir=P3^2;sbit LSA=P2^2;        sbit LSB=P2^3;sbit LSC=P2^4;//数码管用的138
bit di=0,gao=0,c=0;
u8 js=0,us=0;          //js是计算低脉冲个数
u16 idata IR[75];//所有高低脉冲都装在里面
//红外一组为68个高低脉冲,设75个,随便改脉冲个数
u8 code tab[11]={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
u8 dw[5];//数码管显示0--9,最后那个0是关显示
void Delay(u16 n){while(--n);}//12M公式n=(延时-6)*0.12493899(us)
void disp()
{                P0=tab[dw[i]];
                Delay(7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void T0init(void) //定时器0模式2初始化,完成一次中断为256us,10次就乘10次
{TMOD=0x02;TH0=0x00;TL0=0x00;ET0=1;TR0=1;}
void E0init(void)//外P3^2中断0 初始化
{IT0=1;EX0=1;}

void main(void)
{ T2MOD=0;T2CON=0;    //定时器2初始化,向上计数,16位自动重装模式
  TL2=0x00;TH2=0x00;   //设置定时初值,完成一次中断为65536us=65ms
  RCAP2L=0x00;RCAP2H=0x00; //设置定时重载值
  IE=0xa0;        //EA=1,ET2=1;
  E0init();
  T0init();
while(1)
   {static u8 a=0;
           while(!ir){        //低脉冲时计算高脉冲时间
        if(gao){IR[a]=TH2*256+TL2+8;
               a++;gao=0;TH2=0;TL2=0;}}
        if(di){TR0=0;TR2=1;IR[a]=us*256+TL0-4;//1个us为256,减4补误差
               a++;di=0;TL0=0;us=0;}//高脉冲时计算低脉冲时间
        if(TH2>78){TR2=0;TH2=0;TL2=0;a=0;c=1;}//TH2>78高脉冲超20ms结束
    if(c)disp();//结束后显示高低脉冲时间us
}  }
void t0() interrupt 1
{us++;di=1;}
void E0() interrupt 0
{TR0=1;if(TR2)gao=1;TR2=0;js++;}
void t2() interrupt 5
{TF2=0;}              //要写TF2=0

显示部分不同程序就不同,显示程序自己写就行了,只要是显示IR[]数组。
如果数码管电路和我的一样,就下载下面直接运行,w=100,我测试快用的,改为w=500慢显示。

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