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舵机的转动角度错误 附程序

楼主(2021-04-12):
我设置的1.5ms的高电平结果转动了120度,其他的信号脉冲宽度也与角度对不上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eshui=P3^5;
sbit lengshui=P3^6;
sbit kaishi=P1^1;
sbit jieshu=P1^2;
uint a,c;
uchar b=0,d=0;
//舵机初始化
void delay(uint i)
{
for(;i>0;i--);
}

void duoji()
{
         TMOD=0x22;
        TH0=0x9C;TL0=0x9C;
        TH1=0x9C;TL1=0x9C;
        EA=1;
        ET0=1;ET1=1;

}

void main(void)
{

        duoji();

        while(1)
        {

                  if(kaishi==0)
                {
                        delay(1000);
                        if(kaishi==0)
                        {
                                c=15;
                                TR1=1;
                                a=15;
                                TR0=1;
                        }
                    while(!kaishi);
                }
                  if(jieshu==0)
                {
                        delay(1000);
                        if(jieshu==0)
                        {
                                c=5;
                                TR1=1;
                                a=5;
                                TR0=1;
                        }
                    while(!jieshu);
                }
           else
             TR1=0; TR0=0;
        }

}

void timer_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b++;
        if(b<a)
        {
                reshui=1;
        }
        if(b>a)
        {
                reshui=0;
        }
        if(b==200)
        {
                b=0;
        }
                 TH0=0x9C;TL0=0x9C;
}

void timer_1(void) interrupt 3 using 0
{
        d++;
        if(d<c)
        {
                lengshui=1;
        }
        if(d>c)
        {
                lengshui=0;
        }
        if(d==200)
        {
                d=0;
        }
    TH1=0x9C;TL1=0x9C;
}

网友A:
用示波器查看脉冲宽度,调整计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查看脉冲宽度,调整计时器。

我用的12mz的晶振,用工作方式2只有256减去9c也就是156是100,所以是100us中断一次,中断200次应该是20ms。为什么示波器那是25ms一个周期。

网友A:
你中断中有其他动作不占用时间??????

网友A:
形象点,敲门  开门   关门100us;敲门  开门   说两句  关门>100u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形象点,敲门  开门   关门100us;敲门  开门   说两句  关门>100us

好的,谢谢指点

网友B:
进中断以后,等单片机CPU把你的舵机置低电平了的时候,时间也会走,定时器进中断到舵机置低电平的时间具体要看汇编语言,有多少条语句。

楼主:
我的程序中断没别的动作呀,按键也只是更改的了高低电平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