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可以连续的接收数据吗?

楼主(2021-04-12):
    要求是接收USB端口的信号并转换成波形输出,我的想法是用usb转232接口,然后串口通信接收数据,再把根据数据输出不同频率的波形,就是不知道c52的单片机可以连续的接收数据吗

网友A:
可以 ,人人学会单片机  课程所讲的DMX512解码 就是接收512字节 波特率250000

网友B:
这肯定是可以的我以前也做过,有如下建议希望你参考:1、评估数据量的大小和51单片机自身的处理能力,你需要研究下单片机的主频,如果数据量接近主频的百分之一的时候建议放弃或者换更快的单片机;2、一定要做通讯协议和要有较错机制;3、建议在中断中处理收发至少一方的数据。

网友C:
当然可以,设置不接收一直发送就好

网友D:
可以的,可以判断空闲中断来整帧接收。波特率一般最大可以到115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