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一条线发送接收数据问题

楼主:
请问一下单片机有RX 和 TX,那么这个芯片只有一条线发送和接收指令,那我硬件接线要怎么接?

网友A(2021-04-12):
只用一条线是不可能发送和接收信息的,两个芯片之间是共用地线的,实际是两条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用一条线是不可能发送和接收信息的,两个芯片之间是共用地线的,实际是两条线。

所以一条共地,另一条这块芯片SCD是要和单片机的RX还是TX接呢?

网友C:
串口的T/R合成一根线是可以用的,就是软件做一下更改,同时不能双工的。
更多的参考一下DS18B20的单总线协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串口的T/R合成一根线是可以用的,就是软件做一下更改,同时不能双工的。
更多的参考一下DS18B20的单总线协 ...

好的,谢谢,我去看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