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51单片机的矩阵键盘步进可调OLED屏上的数字?附问题代码

楼主:
代码这样不行

网友A(2021-04-21):
改一下矩阵键盘的代码,换成另外一种

网友B:
第一步用普通按键控制操作LED数码管,熟练后再用矩阵键盘操作数码管。最后矩阵键盘操作后给数码管的变量完全可以移植到OLED屏幕上面。

网友C:
可以,把oled字库,改成可以更改的变量数组就可以了